[求助]谁知道FF9的接收机这两个地方是什么啊?

楼主(2003-05-25):
昨天又摔了,惨啊,把接收机摔到了,很惨,其他的地方已经修好,可是不知道这两个地方是什么零件,参数多少,请知道的告诉我啊!

网友:

小雷用的是FF9,要不问问他?

楼主:

这个要拆开接收机才看的到,很难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05/25 07:48am 发表的内容:
昨天又摔了,惨啊,把接收机摔到了,很惨,其他的地方已经修好,可是不知道这两个地方是什么零件,参数多少,请知道的告诉我啊!
(bbs.pcniu.net/UploadFile/2003525751767110.jpg)
兄弟 虽然我用的是FF-9,但是我不清楚那玩意是什么东东?

楼主:

把你的接收机拆开看看就知道了,看看那个地方的那两个东西上面写的数字是什么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