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发问!:)

楼主(2004-08-30):
请问各位老大,JR的接收器舵机能和FUTABA的接收机舵机通用吗?:)
还有JR的接收机能和FUTABA的能通用吗(同一频段的)

网友:

当然

网友:

下面引用由好想好想飞2004/08/30 05:58pm 发表的内容:
当然
是吗?F记和JR的一个是上差频的一个是下差频的吧!

网友:

F和J的接收机不通用~
舵机通用~

网友(2004-10-17):
舵机通用,接收机不通用

网友:
舵机是可以用,但方向是反的

有些时候这个特性可以被利用,省了一条舵机反转线哦!

网友:
“舵机反转线”是啥东西?无源的东西?可以把舵机的动作方向反过来?

网友:
danlli  在 2004-10-17 10:43 PM 发表:

“舵机反转线”是啥东西?无源的东西?可以把舵机的动作方向反过来?

一条类似Y线的东西,两个舵机的方向是相反的,用在大飞机的副翼或水平尾翼舵机安装位置受限制的情况下。

网友:
没听过.无源的好像不太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