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菜鸟的问题

楼主(2004-08-31):
为什么华迈三通的发射机怎么看都不象是三通的?第三通道不是用摇杆控制吗?

楼主:

不是吧,没人回!
我想买一个,只是怕第三通道只是一个电子开关.

网友:

油门好像在后面的.

楼主:

跟火鸟的一样?

网友:

有可能,为了节约成本,所以不使用万向机构.

网友:

4vf是不二的选择

楼主:

下面引用由metalman2004/09/01 12:40pm 发表的内容:
4vf是不二的选择
我也想要4VF,可谁叫我只是一个打工的呢

网友:

摇控器的投入是必须的.4vf已经是最低的要求了.如果你只想把航模当玩具玩玩,那么直接买台翼龙或火鸟就好了,整机接已包含摇控和所有设备.要是你真正喜欢玩飞机模型,那么至少应该有一台4vf.国产的遥控留着来将来自己做飞机时试飞还可以,因为摔坏了不心疼.

楼主:

说的有道理,不过我的设备是用在坦克上的,国产的应该也能行,再说我的坦克还需要大笔投资,现在能省还是省点.:)

网友:

呵!用在坦克上,国产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