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RD6000sport因接反了电池烧了一个元件,请高人指点迷津

楼主(2004-09-01):
我的RD6000sport因接反了电池烧了一个元件,不知道是什么元件,什么型号,请高人指点迷津,多谢!

网友:

有几个脚??

楼主:

MOTO先生,这个元件有八个脚,请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

是个双运放集成电路。

网友:

都是深圳的哦!有更清晰的图片吗?来张特写!或许我可以帮你!

楼主:

这是这个元件的特写,上面有个圆圈,圈内有个好象Z的字母,旁边是烧出的疤,请各位大哥帮忙指教,是个什么元件,什么型号。

网友:

可能是个稳压原件。

网友:

我修过,也是电池接反挂了的,是RD6000 SPORT版的,不过电路板跟你的不同。
我想设计上也应该差不多。
接反也是挂了这个元件,估计和那个差不多。
这元件是集成运算放大芯片。不过你换上去了也没用,还有一个或几个其他元件也坏了。
如果你在北京我还可以跟你看一下,好象你在深圳我没法跟你分析其他电路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lxyyyylx在 2004/09/05 00:12am 编辑]

我才开我的看了下 不是很清楚 只看见个8字 估计是LM358 双运放

楼主:

多谢各为大老。还请更了解的高人指点明路!!

网友:

拿来广州,帮你看看.

网友:

我昨天用把我的RD6000又拆开了 用香蕉水洗干净了你图上所标的那个集成块 确定就是双运放  型号为 LM358

网友:

晕倒!!!!
厂家设计时竟然没有考虑电池接反了的问题?! 在设计时,在电路里加上一个限制电流方向的二极管,成本不到一角,就算接反了,也不会烧机的啊。
不知其它牌子的摇控器,是否也有这种愚蠢的设计?

网友:

用三和的原装电池哦!
RD6000SPORT就带收发电池组的。
否则你一不小心电池搞反就糟了!

楼主:

lxyyyylx :多谢你呀!,多谢!!好人一生平安呀,祝愿你发财,合家幸福,健康!

网友:

我刚刚邮购了一台RD6000,还没有入手。  各位大大们都用过,这个机器怎么样?好用么?   我花了1300元,贵否?  是FM版的。

网友:

看不清楚  你看  得见型号吗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城市浪人在 2004/09/19 03:45pm 编辑]

我拆开了,集成电路上有保护漆,还好我装修剩了点油漆稀释剂,处理了下用放大镜看到编号是上排是358,下排是352,没发现有其他的字母代码,你去华强找找,估计有的。希望能帮到你!!另外我看了下电路,接错电源不应该烧到这个块子,是不是上面的保护漆被你误认是烧坏的地方了,我刚打开6000也有这种念头
建议你重点考虑充电插座周围的元件以及充电插座内部的弹片是否烧坏。文字

网友:

那个电源保护二极管如果说由于电源接反损坏会有2种情况 一种是电源无法加电 那是二极管烧坏开路 要是能加电 就是二极管短路 一样是会烧坏电路板上其他的元件的 这种小型封装的元件一般都是标的简写 上面的是型号 下面的是生产批号

网友:

怎么你修好了吗  要我帮你吗  我是搞航模 的如果需要的就回:E-mail  008ming@163.com

楼主:

城市浪人以及lxyyyylx:再次表示深深的感谢,感谢你们的热心,老天一定会保佑你们快乐发财,全家平安快乐。
但是接反的时候,这个八脚的芯片冒烟了,所以认为它坏了。实际上现在还可以充电,还可以有显示,各项设置功能都能操作,就是没有发射信号。我在南山区,由于最近没有时间,所以没有去华强路。等国庆大假,就去买个元件试试,不过担心在这块板上还有其它周边元件也坏了,不知道这些元件是什么元件,以及型号,以便一并买回。
城市浪人,你是深圳的吧,请告诉我,深圳哪里有适合飞油动固定翼飞机的安全场所呀!先多谢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乐呵呵2004/09/21 02:16pm 发表的内容:
城市浪人以及lxyyyylx:再次表示深深的感谢,感谢你们的热心,老天一定会保佑你们快乐发财,全家平安快乐。
但是接反的时候,这个八脚的芯片冒烟了,所以认为它坏了。实际上现在还可以充电,还可以有显示,各项 ...

呵呵,兄弟,我不是深圳的,但是到过深圳几次,特别羡慕深圳的朋友有华强路这么好的电子市场可以买到元件。
我到过深圳的梅沙,是几年前的事情了,我觉得那儿的沙滩飞飞机比较爽,空域也宽,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估计现在开发得不行了。飞到海里可别怪我哦,呵呵。。。

网友:

楼主说的那个八角的元件
本来厂家就封了保护膜的
说真的要修
焊那软件不是我们普通人能搞定的
那也得修电脑主板的师傅弄。(焊要点水平)
说实话如果是一些旁电路元件坏了,修起来也不是很难!

网友(2004-10-02):
焊接时注意:

如果你是新手,强烈建议你想一个高手帮你忙,如果你是高手,千万记得保护好PCB版,有不少人焊时只知道焊,结果焊好了这里那里出了问题.如果有风枪或是精密焊台,那就最好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