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急问72m的遥控发射能换晶体变成40m或35m的吗 ...
请高手帮忙:急问72m的遥控发射能换晶体变成40m或35m的吗~?

楼主(2004-09-01):
还有40m和35m的遥控好,还是72的稳定好用,谢谢~

网友:
不行,其实对于使用来说差别不是太大

楼主:
谢谢斑竹,再问那在遥控范围和抗外界干扰的方面那?

网友A:
如果是有高频头的设备,换个高频头就可以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