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我买的飞高8通接收机和飞高网站上公布的不一样??(有图)

楼主(2004-09-04):
[这个贴子最后由m92fs在 2004/09/04 00:37am 编辑]

怎么我买的飞高8通接收机和飞高网站上公布的不一样??我买的和普通小电直的微型接收机大小差不多,但飞高网站上公布的好像和futaba等的大接收机那么大,是怎么回事?我这个能带动futaba 3003等大舵机吗?
第一张是飞高网站上公布的:

第二张是我现在买到的:

也没注明哪个脚是B脚(电源脚)

网友:

我的也是的!!不过和MAP联系后,他告诉我是正常的,安装的时候直接插上就行,我指的是就象图上一样放,舵机的插头开口的一面向下插上!!!

网友:

晕死!带不带的动和接受机有什么关系呀?接受机说白了只是起个转换的作用而已。主要是看接受机电池了。不过舵机的电流很小。一般只要电压够(4。8-6伏)就可以的。

网友:

两只一样的.只是插口方向不同罢了

楼主:

我致电到飞高公司问过了,也是说没问题的,但这缩小版就是没有标明正负方向,产品做得不够完美,不够专业。不过用起来还可以,我就是用这东东来飞我的40油机的,是练习机,像真机还没买:)这东东我不敢飞太远,(发射机是E-sky电直原配的),实飞是不敢超过半径200米。我试过这样的组合不拉天线有25米左右,飞300米以内应该是安全的吧?

网友:

都一样  了

网友:

这两个产品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和以前的八通道是不一样的,以前的八通道接收的性能数据要高于六通道的50%以上的,理论上与FUTABA标准接收机差不多(所以要重许多),同时老款标电池接头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带BEC稳压电路的,有点像车用的接收机上可以直接接高电压(高于6V)动力电池供电的。
现在的与其说是以前的八通道接收机的缩小版,不如说是标准六通道小型接收机的扩展版更适当,因为它的解码电路本来就有八个通道,只是多了两个通道的插头,多了两个引线而已。性能我想应该是和标准六通道接收机差不多的。
以上是个人的分析,如有不对之处请指正。

楼主:

如按楼上所说,飞高岂不是十分的JS??????  :(
有好的产品不做,偏做次品???? :(

网友:

下面引用由mosquito2004/09/07 08:24am 发表的内容:
这两个产品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和以前的八通道是不一样的,以前的八通道接收的性能数据要高于六通道的50%以上的,理论上与FUTABA标准接收机差不多(所以要重许多),同时老款标电池接头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带BEC ...
同意!我怎么就没注意到啊!不过以前的要比现在的重.大家自己衡量了.

网友:

因为我有过这些以前的六通道和八通道接收机,8通道的特点是灵敏度更高,但如果现在电路和六通道是一样的话,那就没什么区别了,不过这是只猜想,因为我没有实际比较过电路。所以不能妄下定论!

网友:

又增长了知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