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M遥控器是否能被手机干扰?

楼主(2004-09-06):
我们这里出现过在飞直机时手机铃响,然后坠机,不知是否被干扰?

网友A:
  不会吧。。。频率完全不相干饿  频率相差那么多。(我猜会不会是老婆在旁边看,情人打电话来,怕老婆去接直接砸下,引开老婆视线      )

网友A:
说的不多 也不要砸我啊

网友B:
哪买的手机,拆开看看有晶体的话换一个,下次就没事了,哈哈

网友C:
遥控器一般使用的频率不超过100MHZ,而手机至少是工作在900MHZ以上,手机影响的可能性不大,如过是在机站附件有可能,机站的发射功率太大了!

网友D:
对呀,手机是900-1800的.

网友E:
手机里有13M或26M的本振,干扰是有可能的!

网友F(2004-10-17):
应该不会

网友G:
有可能,因为手机发射的微波可以直接对电路内部的线路产生电流,所以在近距离内手机干扰是存在的。

网友H:
不懂~?我遇见过~我的40mhz居然被干扰过~晕~

网友I:
头一回听说。。。

网友J:
当然有可能干扰,特别是那么近距离,是手机对整个电子线路产生干扰,你把手机放在显示器旁试试就知道,完全可以当来电提示用,司空见惯了嘛!

网友K:
是有可能的,有次我在地面调飞机时我的手机响了,就小跳了下,我用的是9X是在PCM壮态下的

网友L:
我测试过,手机和发射机距离过近的确会产生干扰

网友M:
来电者负全责!

楼主:
俺门这飞模型全都用小灵通啦!此后摔机的大大减少,哈哈!

网友N:
偶的4VF不会像PCM机吧!哈哈!

网友O:
试过了,我两个手机。一个T68IE(GSM)一个LG8180(CDMA)。GSM的近了的话27M的AM干扰最大,FUTABA的72M的最小。但还是有,表现在电调不稳。CDMA没有干扰,放最近也没有。

网友P(2005-04-30):
呵呵呵呵!我只听说过汽车的点火回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