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达配件-混控器

楼主(2004-09-07):
飞达配件-混控器上的小灯是什么红灯与绿灯分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下面引用由yyly2004/09/07 01:05pm 发表的内容:
飞达配件-混控器上的小灯是什么红灯与绿灯分别是什么意思?
待命狀態綠燈長亮,油推到最大紅燈長亮,這些都屬正常,如果紅,緣燈交替閃亮就不正常了,例如接收不了信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