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飛機用數位式伺服機測試器

楼主(2004-09-08):
http://www.geocities.com/ilufa/DST_C.htm

模型飛機用數位式伺服機測試器 / 轉速計一雞四吃             Sep/06/2004
V3.10 功能不變,但將電變測試獨立出來,並將按鈕選擇重新定義,請注意看操作手冊。
原始碼再濃縮一次。在本網頁最底端增加 FAQ ,製作上有疑問的請 Email 給我。
----------------------------------------------------------------------------------------------------------------------------
使用V3.0以上的韌體請注意:  電路上 PIC 的第 2 腳需多加一顆 1K 的保護電阻 (圖上紅色)。
-----------------------------------------------------------------------------------------------------
REC_T (receiver tester) 接收機測試
注意: 使用本功能請勿打開本機電源開關
電路上 PIC 的第 2 腳需多加一顆1K的保護電阻 (圖上紅色)。
本功能直接使用接收機的電源,測試時需使用特殊的雙母接頭連接線。白、紅、黑線,由上往下排列。
(雙母接頭連接線可用兩條一般 servo 的線對接而成)
功能: 顯示接收機送出的 PWM 脈衝寬度是否正常,發射機的搖桿是否正常。
Range: 10 uS ~ 25400 uS,超過 25400 uS 則顯示 25500 uS,表示有錯誤。
解析度 10 uS,誤差 +- 10 uS。
------------------------------------------------------------------------
LCD Tachometer  轉速計
Range 100 ~ 99900 RPM,解析度 100RPM。
誤差在  100 ~ 10000 RPM 為 +- 100RPM,  10000 ~ 99900 RPM 為  +-  1%。
目前只適合兩葉螺旋槳,多葉的螺旋槳需自己換算。
-------------------------------------------------------------------------
DST (Digital Servo Tester) :   數位式伺服機測試 V2
為全數位式設計,高準確度 +- 0.1%以內,分5種測試模式:
1.  MANUAL mode
可在 1000~2000 uS 間自由調整 ,中立點為 1500uS。
2. SLOW test mode
由 1000 慢轉到 2000 約 10秒,自動反回,再自動重復 2次。
3.  FAST test mode
在由 1000 快速跳到 2000, 0.5秒後自動跳躍,重復5次。
4. MID test mode  V2.0
由 1000 慢轉到 2000 約 2秒,自動反回,再自動重復5次。
5. RANDOM test mode   V2.0  --- 危險 --- 體質不良的伺服機可能會受不了
由亂數產生器決定位置,每隔約 0.3 秒跳一次,約跳30個點。
---------------------------------------------------------------------------------------
SCT   (Speed Controller Tester) 電變測試 (有刷、無刷皆可)
注意: 使用本功能測試電變時,請勿打開本機電源開關
---------------------------------------------------------------------------------------
製作要領請參考本站的 " LED轉速計製作"。注意CD4013的 3,4,5,6,7,8,10腳要接地,每顆IC的電源要接一顆 0.1uF 的電容。光電晶體最好是 BPW77N,也可使用 L-51P3C 的編號。所有電阻為 1/8 W。
(BPW77N is a standard TO-18 hermetically sealed metal case. Its glass lens featuring a viewing angle of ±10 °)
燒錄 16F84A時,OSC= XT    勾 PWRT。
電路圖 DST.sch
原型機圖片1  2  3

操作方法
FAQ:
1.買不到 5 mm 光電晶體,3 mm的可不可以用?
Ans: 3 mm的可以用,但你得用強光才測得到轉速。可見光的光電晶體又比紅外線的好。
2. 我用 5 mm 光電晶體,但測到的轉速很亂,也測不到日光燈的3600轉閃爍。
Ans: 儘量將光電晶體及2SC945那部份電路的線縮短,零件儘量靠近以避免電干擾。 (照片上的原型機,把光電晶體連接線拉長是容易受到干擾的,正確的排放請參考 LED 轉速計的光電晶體及2SC945位置 )
3. 使用上述方法改善很多了,但光線稍為弱一點就測不到了。
Ans: 可以將2SC945的集級電阻22K改用 30K 半可變電阻取代,再對著閃爍的光源或螺旋槳調整半可變電阻,有些CD4013 在電阻為 2K時最靈敏,但相對也最容易受到干擾。(TC4013 用22K 工作的很好)
4.可否加些 FET開關,由PIC來控制電源.....
Ans: 好主意。不過,留給商業版用吧。網路版以簡單好做為主。
5. 我是否可提出改善問題. 各子功能獨立 , 進入馬達偵測模式後 初始值是最低值 可防止無刷電變在偵測本身初始值參數 ,造成使用上問題 , 順便防止有刷電變會全速運轉暴衝 .
Ans: 好主意。我會試試看。結果為 V3.10 的誕生,謝謝飛友 "ysniwo" 的建議。
6. 光電晶體有三腳沒有二腳型...
Ans: 三腳通常比二腳型的好,可以用。使用三腳光電晶體時,B級不用接。
7. LCD顯示板找不到是否可提供型號及廠牌.
Ans: 我用的是WINSTAR的WH0802A。任何型號及廠牌都可以用,只要是"8字兩行"就可。接腳都一樣 ,只有大小不同 16*2  一樣會工作。

网友:

http://www.geocities.com/ilufa/DST_C.htm   ???
怎么就进不去

网友:

图呢?请上图!

楼主:


楼主:

          DST Digital Servo Tester V3.10
/ LCD Tachometer
模型飛機用數位式伺服機測試器 / 轉速計一雞四吃
硬體V1.1  版操作方法 :
-----------------------------------------------------------------------------------------

LCD Tachometer 轉速計
1. 直接打開電源開關,Screen 會顯示Tachometer韌體版本 2 秒,然後進入轉速計模式
2. Screen 顯示 "00000RPM",即可測轉速。
使用時注意光源要充足 (白天的天空,或室內的燈光)。螺旋槳盡量靠近光感測器。
目前只適合兩葉螺旋槳,多葉的螺旋槳需自己換算。 (將來若有量產,會有2~5葉螺旋槳選擇)
-----------------------------------------------------------------------------------------

DST (Digital Servo Tester:)  測伺服機 (以G牌 迷你型為例)
1. 將伺服機直接插入本機的伺服器接頭,白、紅、黑線,由上往下排列。
2. 按著選擇鈕 SW1 "+",同時打開電源開關
3. Screen 會顯示DST韌體版本,這時如放開選擇鈕,會進入Maunal模式
4. 若再一直按著選擇鈕,會在 "Manual -> Slow -> Fast -> Mid -> Random" 間循環,Screen 會顯示測試模式,放開選擇鈕即可進入。

MANUAL mode
SW1 為 "+",每按一次,伺服器控制訊號 "加10uS",一直到2000 uS 。按著不放就會自動累加,並自動加快速度。 SW3為 "-",功能與SW1相反。
SW2  為 "中立點 / 選擇鈕",快按一次,立即回到 1500uS 中立點, 按著不放超過0.5秒就會進入 "Manual -> Slow -> Fast........"選擇模式 。
Tips...不良的伺服機在某些點會一直抖動。正常的伺服機每按一下就會轉一小格。

SLOW mode
SW1 為 "Start",按一次,伺服器控制訊號 由1000 uS 在10秒中慢增加到2000 uS,然後自動反回,重復 2 次。測試中隨時可按SW2 "Stop",停止測試。再按一次SW1 "Start"則繼續。
在停止測試狀態,SW2  為 "中立點 / 選擇鈕",快按一次,立即回到 1500uS 中立點, 按著不放超過0.5秒就會進入 "Manual -> Slow -> Fast..........."選擇模式 。
Tips...不良的伺服機在某些點會一直抖動。

FAST mode
SW1 為 "Start",按一次,伺服器控制訊號將在 1000 uS <--> 2000 uS 間,每 0.5 秒跳動一次,重復5次。 測試中隨時可按SW2 "Stop",停止測試。再按一次SW1 "Start"則繼續。
在停止測試狀態,SW2  為 "中立點 / 選擇鈕",快按一次,立即回到 1500uS 中立點, 按著不放超過0.5秒就會進入 "Manual -> Slow -> Fast..........."選擇模式 。
Tips...不良的伺服機左、右的轉速不同。正常的伺服機在 0.3 秒內就可由一端轉到另一端。

MID mode
同SlOW mode上,不同的是由1000 uS 到2000 uS 只要 2 秒,重復 5 次。
Tips...不良的伺服機在某些點會一直抖動。不良的伺服機左、右的轉速不同。

Random mode
SW1 為 "Start",按一次,伺服器控制訊號將在 1000 uS <--> 2000 uS 之間隨意跳躍,每 0.3 秒跳動一次,重復20~30 次。 測試中隨時可按SW2 "Stop",停止測試。再按一次SW1 "Start"則繼續。
在停止測試狀態,SW2  為 "中立點 / 選擇鈕",快按一次,立即回到 1500uS 中立點, 按著不放超過0.5秒就會進入 "Manual -> Slow -> Fast..........."選擇模式 。
Tips...不良的伺服機會趕不上跳躍的速度。不良的伺服機左、右的轉速不同。
------------------------------------------------------------------------------------------------------------

SCT   (Speed Controller Tester) 電變測試 (有刷、無刷皆可)
注意: 硬體 V1.1 以上。
1. 電變先接上馬達,將電變接上電源。
2. 按著中間 SW2 "Select",同時打開本機電源開關。
3. 這時Screen 會顯示 DST 韌體版本,放開 SW2 ( 選擇鈕) 進入Manual 測試模式。
4. 將電變連接線接上本機的伺服器接頭,白、紅、黑線,由上往下排列。這時顯示 1000 uS,馬達不轉才對。
5. 測試結束,先拔掉電變的電源。
注意: 某些電變這時會全速運轉,小心暴衝。
按 SW1 "+"或 SW3 "-",讓PWM 脈衝寬度慢慢增加,並觀察馬達反應。
按一下 SW2 "Select",會立即跳回 1000 uS 最低檔,馬達不轉。
測試完畢先拔掉電變的電源。
Tips...可測出電變的加速是否順暢;
         可測出電變的加速分段有幾段 (某些電變只有快、中、慢 三段);
         大約可看出電變的線性 (大部份電變在 1300 uS 就已接近全速)。
-------------------------------------------------------------------------------------------------------------------

REC_T V1 (receiver tester) 接收機測試 (以 F牌 4動為例)
注意: 硬體 V1.1 以上。
本功能直接使用接收機的電源,測試時需使用特殊的雙母接頭連接線。白、紅、黑線,由上往下排列。
操作方法 :
1. 先將連接線接上接收機待測的channel。
2. 打開發射機電源。
3. 接收機接上電源,或將電變接上電源。
4. 按著 SW3 "-",同時打開本機電源開關。
5. 這時Screen 會顯示 REC_T 韌體版本 ,然後進入測試模式
6. 將連接線接上本機的伺服器接頭,白、紅、黑線,由上往下排列。這時顯示接收機所輸出的脈衝寬度。
7. 測試結束,先拔掉雙母接頭連接線。

Tips...當發射機搖桿置中,且微調置中時,脈衝寬度應約 1500 uS
          移動搖桿,則寬度應在 1100 ~ 1900 uS 變動,而且是連續的變動。
Tips...若有數字跳躍,表示搖桿的可變電阻不良。
          放開搖桿使自動彈回中央,寬度應約 1500 uS,否則是搖桿置中不良。
          搖桿置中,移動微調應可在 1400 ~ 1600 uS 變動
Tips... 內藏微電腦的發射機可調範圍較大,大小動也有不同範圍。
Tips... 若顯示 25500 uS,表示有錯誤。
------------------------------------------------------------------------------------------------------
就醬子? 當然不是,其他用法就大家多想想吧!
----------------------------------------------------------------------------------------------------------------------------------------------
BACK
======================================================================================
歡迎拷貝、轉載、引用、修改或出售本網站資訊,請註明出處。
注意 : 因使用本網站所導致的任何傷害或損失,本人概不負責。
Philip Sun / TAIWAN
ilufa@yahoo.com
copy right 2004

楼主:

將以下機碼存檔為 DST310.HEX 可燒錄(不含本行字)

:020000040000FA
:02000000F128E5
:080008008D0003088E00831235
:1000100017192A28B53081008C0B65287D308C009B
:1000200000307C2030308F04900491040F0885202C
:10003000100885201108852030308520303085203B
:1000400052308520503085204D3085208F01900121
:1000500091016528B2308100190892009100900149
:100060008F01643091020318362838288F0A31280E
:10007000643091070A30910203183F284128900A02
:100080003A280A30910740307C2030308F049004A9
:100090009104203085200F08852010088520110844
:1000A00085203030852020308520753085205330E4
:1000B0008520851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
:1000C0000000920B5A28851196030E0883000D0834
:1000D0000B11090086000615861586118C20080074
:1000E0008600861586118C200800003070201030A4
:1000F0007020013091200800C100C1174108F0397B
:100100007020410EF03970200800C200F0396A20DA
:10011000420EF0396A2008002130C600C60B8E2836
:100120000800C3000A30C400F930C5000000C50B48
:100130009628C40B9428C30B92280800C700AE2051
:10014000FF39031908008520470A9E2882070034DA
:1001500016341D34223427342B340034820769349A
:100160004C3475344634613400347434613463344F
:1001700068346F34203456343234003444345334C9
:10018000543420345634323400344D3461346E34B7
:10019000753461346C34003453346C346F347734D8
:1001A0000034463461347334743400344D3469346B
:1001B00064340034523461346E3464346F346D34DA
:1001C00000345234453443345434203456343134BA
:1001D00000345334433454342034563431340034EE
:1001E00000008316013086000730850083128601E7
:1001F0008B13053091203030702001309120303049
:1002000070203030702020307020203070208030FE
:10021000702000307020C03070207520851C962A18
:10022000051C3F29051D5E2A1711971100309E20DD
:1002300040307C2006309E20FA30912075208316B5
:100240008530810083128F0190019101B5308100CA
:100250007D308C000B118B168B1706182D29061C70
:100260002F29910A0A301102031D2D299101900AAC
:100270000A301002031D2D2990018F0A2D29171510
:1002800000307C2000309E2040307C200F309E20AB
:10029000FA309120752098018B137520980A06304A
:1002A0001802031D55290130980000307C201808E1
:1002B000A6209E2028309120851C4C2940307C208F
:1002C0008316873081008312B23081000B118B16A8
:1002D0008B170130180203197A290230180203190A
:1002E000A929033018020319D92904301802031967
:1002F000F829282A96309900051C8429051D94297F
:10030000851CA4299A017C29C830190203197C296B
:10031000990A05301A0203199129143091209A0A7A
:100320007C29063091207C296430190203197C292C
:10033000990305301A020319A129143091209A0A51
:100340007C29063091207C2928309120851C4C295D
:100350007A29963099009714051CB329051DAC29FC
:10036000851CD429AC2902309A0005309600160865
:10037000031DB72905309600971CC729C8301902FC
:100380000319C629990A051DAC29B72997106430AD
:1003900019020319CF299903051DAC29B729971410
:1003A0009A030319AC29BE2928309120851C4C29B9
:1003B000A92996309900051CE229051DDB29851C19
:1003C000F329DB2905309A00C8309900051DD92989
:1003D0002D30912064309900051DD9292D309120B0
:1003E0009A0BE429D92928309120851C4C29D92938
:1003F000963099009714051C022A051DFB29851CBF
:10040000232AFB2905309A00013096001608031DA7
:10041000062A01309600971C162AC83019020319C3
:10042000152A990A051DFB29062A9710643019021E
:1004300003191E2A9903051DFB29062A97149A03FE
:100440000319FB290D2A28309120851C4C29F829F5
:10045000963099009C0B302A9C039B0B302A9B03FF
:10046000051C372A051D2A2A851C592A2A2A2030CC
:100470009A000A3096001B0D1B06920D9B0E1C0E57
:10048000920D1B069B0E01399C0D9C069B0DC830DE
:100490001C0203183B2A64301C02031C3B2A1C0864
:1004A00099001608031D512A051D282A9A0B392A7E
:1004B0002A2A28309120851C4C29282A83160F309F
:1004C000850087308100831286018B1317159715DD
:1004D00000307C2000309E2040307C2032309E2036
:1004E000FA309120752000307C2032309E20403040
:1004F0007C20990105309600B23081000B118B16DB
:100500008B171608031D812A8B139901851D862AD6
:100510000000000000000000990A0319932A8519C1
:10052000882A99037A2AFF3099007A2A1715003011
:100530007C2000309E2040307C203A309E20FA30D3
:100540009120752098018B1300307C203A309E203A
:100550008316873081008312B23081000B118B1615
:100560008B1764309900051CBB2A051DCB2A851CFE
:10057000B12A9A01B32AC83019020319B32A990A79
:1005800005301A020319C82A143091209A0AB32A96
:1005900006309120B32A643019020319B32A990353
:1005A00005301A020319D82A143091209A0AB32A66
:0605B00006309120B32A81
:00000001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