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等遥控器发射信号后,如果接收器收不到,发射器液晶上有出错显示的吗?

楼主(2004-09-10):
抱歉,我还没有买摇控器。但我想知道这个问题。
比如由于某些干扰或被物体挡了一下, 摇控器发出的摇控信号,但接收机没有接收到。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出错的。 此时,摇控器的液晶上,会有提示出错的吗?
(换一下说法:直升机上的接收器,会否在接收到信号后,再发回一个信号给摇控器,告诉摇控器已经接收成功?)

网友:

哪产的遥控器有这个功能?告诉我先

网友:

没有!
而且有明文规定模型遥控的设备必须是单向的,成品是不可能有的,除非自己违规改装!

楼主:

谢谢!!!!!
我手上有一个小项目,摇控300米外的十个继电器开关。但有时可能接收器没有收到,会导致故障发生。 如果 JR或其它牌子的遥控有这个功能,我就会用它来改装。
如果确切知道没有这个功能,就只好自己用单片机来设计一款啦。

网友:

通常来说不可能的  因为遥控系统是单向的。

楼主:

回wxyyz,我手上有四人这种摇控器的样品。它是使用 2622芯片发射,2722解码的,很典型是单向结构的。摇控指令发送出去,能否接收得到,是不知道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armok2004/09/10 03:50pm 发表的内容:
回wxyyz,我手上有四人这种摇控器的样品。它是使用 2622芯片发射,2722解码的,很典型是单向结构的。摇控指令发送出去,能否接收得到,是不知道的。
    的确是这样。一定要确认,当然只有双向收发。我的意思是2262/2272的组合具有相当的抗干扰能力,2272的17脚即解码有效确认输出端 ,用最简单的电路或模块把它发射回来即可,总之比用JR或其他任何专用遥控器更合适。

网友:

果然是高手,我早就想搞这些东东了,就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楼主:

原理上不复杂:
发射器:
由传统的发射器(假设频率为A),加上一个单片机,加上一块液晶,及加上一路频率不同的接收器(假设频率为B) 组成
接收器:
由传统的接器(频率A),加上一个单片机,加上一块液晶,及加上一路频率不同的发射器(频率B) 组成
操作大致为:
按下发射器的一个按钮2秒,如3,发射器液晶上会显示:“发送指令3,共2秒”,如果接收器收到,并且执行正确,会传回一句:“已经执行指令3,共2秒”。(注:接收器上的液晶,也会有相应的执行提示)。
-------------------------------------
硬件线路上不复杂,都有现成的。关键是单片机的软件设计上啦。呵呵,等我做成功后,再告诉大家吧。

网友:

你厉害,如果成功了,那以后飞行就更有意思了,你想想看你的每一个指令被接收机接收并执行后,都会返回一个被执行的信息,如果能够改成语音提示的,那就好玩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