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半径有多少?

楼主(2003-05-27):
现在设备的遥控半径有多少米啊?比如futaba T2ER。谢谢!

网友A:
一般都是一公里,不管一千的还是一万的,够拉,五百米就看不见拉!

网友:
我飞到100米飞机就看不见了

网友B:
就是我星期日去看珠海的模型厂飞飞机!那么大的飞机飞到天上几秒种就一个小点了!1000米足够的!

楼主: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