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Futaba高频头与T9Z变频全接触

楼主(2004-09-12):
FUTABA提供给飞机使用的高频头一共有3种,TP-FM(下称TP)、TK-FM(下称TK)和TK-FSS(下称FSS)。

TP高频头是配套给老FF7、老FF8、FF9高级设备的。TK和FSS主要配套给FUTABA的顶级设备T9Z用

其中TP和TK是需要插晶体的(右边两个),TK-FSS是T9Z专用的变频高频头(左边第一个)。

由于TP和TK的接口一样,两个都可以给FUTABA所有飞机遥控器配套。TK比TP指标好一些,具体好在什么地方,我也说不上来,还请高人指教。

但打开发现TK比TP多一块电路板。如下图红圈所示:

T9Z在销售的时候有两种配套。一个是普通版本,配的是TK高频头(下图左);还有一个是变频版本,配的是FSS变频高频头下图右。

大家可以从上面的图片看出,两种高频头在外观尺寸上有很大的差别,FSS比TK要厚很多,相对也要重一些。FSS比TK高频头也多了一个接口(红圈所示),主要是和T9Z的变频控制通讯用。

拆开开看,FSS比TK多一块电路,做工也更漂亮。

下图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多的一块板子和板子上的接口(红圈所示):

其实商家所谓的T9Z变频版本一说法有误导作用。FUTABA生产的所有的T9Z都是支持变频功能的,里面包含了变频所需要的软件,不管是多少老的T9Z,包括比WC1还要老的T9Z。但软件需要硬件的支持。如果你买的9Z插上了FSS高频头,那么在系统菜单第二行最后面会多一个“FRQ”项目。如下图红圈所示:

在此项目中,可以选择发射机的发射频率。但该频率不能作为模型数据记忆在每一组设置里面。或者说,如果你有几个不同频率的接收机分别装在不同的飞机上,每次除了换飞机记忆数据以外,还需要专门到系统菜单里更换发射频率。

如果插的是FSS以外的高频头,系统菜单里自然就没有这一项目了。

再简单一点说,T9Z能不能变频取决于是否安装了变频高频头,和T9Z机器本身是没有关系的。购买普通版本T9Z的朋友,如果再单独购买一个FSS变频高频头,你的T9Z摇身一变也成变频版本了。其实FSS高频头也不贵,现在国内大约600多块就能拿到。但是由于市场的原因,FUTABA公司只推出了40MHz和72MHz两个频段的变频高频头,如果必须要用29、35等频段,那就只能用TK或者便宜的TP高频头了。

如果你的T9Z安装的变频高频头,在主菜单左上角会出现当前的频率,如果没有装FSS高频头,也就没有相关指示了,如上图所示。
细心的朋友会发现T9Z后面有一个白色的接口,这个接口就是给变频高频头配套的。如果没有插FSS高频头,此接口就则闲置。所以,T9Z可以使用上述的三种高频头。

T9Z以外的设备就只能用TK和TP两种高频头,因为,FSS那厚厚的大肚子根本就进不了,也没有变频接口。

T9Z发射机有了变频功能,并不意味着接收机就有变频功能。还需要配套一个R309DPS变频接收机。此接收机不需要插晶体,使用上面的两个拨码盘来改变频率。

但此接收机一千多的高价,让很多朋友望而却步。所以,还不如买个便宜的R136HP PCM 6通道接收机(市价500人民币左右),改成9通道,多买几套接收机晶体合算。
P.S.:近期会推出R136HP PCM 6通道接收机改9通道和T9Z改10通道的文章,敬请关注。
筋斗

感谢http://www.elemodel.com/提供贴图空间
http://www.elemodel.com/news/Article/dzsb/200409/73.html
以上文章版权归http://www.elemodel.com/ 和筋斗所有,如需转贴,请注明作者与出处。谢谢!

网友:

好东西。。。先收下了

网友:

高人

网友:

  频率合成技术

网友:

谢谢贴图

网友:

好,总算对变频有一定的了解了.谢谢楼主

网友:

又了解点9Z了~~呵呵~~~~~~
看来我非买不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