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DIY一个调速器,请问大家有没有线路图?谢谢。。 (无内容)

楼主(2003-05-27):
(无正文)

网友:

我也想,最好是双向的!

楼主:

是啊是啊

网友:

就好把俺的那个小大脚装上了!

网友:

以下资料供参考:
用SN76604N制作脉宽调制调速器
作者:朱健声  来源:《电子报》2001年
    SN76604N是一块比例遥控舵机专用集成电路,用它来制作电子调速器具有性能好、电路简单、成本低等特点,非常适合业余制作。
    电路原理
    SN76604N内部包括有输出锁定、双向放大、脉冲展宽、比较器及死区电路、一次关断等功能电路。来自遥控接收机的控制正脉冲输入③脚后,电路将信号脉冲的宽度与其内部产生的1.5ms基准脉冲进行比较,当信号脉冲宽度大于基准脉冲时,产生正差值脉冲;当信号脉冲的宽度小于基准脉冲时,产生负差值脉冲;而当信号脉冲与基准脉冲宽度相等时则不输出脉冲。差值脉冲经双向放大器放大并进行脉冲展宽后,由{11}、{13}脚输出。
    由于功率驱动场效应管的栅极需用7~10V的电压控制,为可靠起见,常选用10~15V的驱动电压。因此本电路要求驱动电源的电压必须在7.2V~15V。
    为与遥控接收机的6V控制电源匹配,电路中引入了双电压比较器LM393,利用它的集电极开路输出端将栅极控制电压提高到驱动电源的电压。V1、V2和V3、V4分别为电压比较器二输出端的缓冲级,它们的加入能改善功率场效应管的开关速度提高工作效率。
    SN76604N的①脚为反相器输入端;②脚为反相器输出端;在接收机输出信号脉冲为负脉冲时,可通过集成电路提供的反相器倒相后再输入③脚。④脚为电源正;⑤、⑥脚定时电容端;⑦、⑧脚为空脚;⑨脚接死区电容;⑩脚为B展宽输入;{10}脚为B输出;{11}脚为电源地;{12}脚为A输出;{12}脚为A展宽输入。
    调试
    电路的调试可用脉冲信号发生器或遥控器配合进行。主要进行控制部分的调试:此时不接驱动功率管即先不插上J2,将1.5ms宽,周期20ms,电压为3V的脉冲信号输入{3}脚,调整R1至{11}和{13}脚对地电压为最低为止。在从1ms向1.5ms连续改变输入信号的脉冲宽度时,应能在{11}脚对地输出对应占空比连续增大的脉冲(电压连续升高),而在输入脉冲宽度从1ms变到0.5ms时,{13}脚对地输出脉冲的占空比从0对应变为100%。调整⑩脚和{14}脚的阻容元件值可分别改变{11}、{13}脚输出脉冲占空比与输入脉冲宽度的对应关系(输出电压变化的速度);D1和D2的加入可使输出脉冲占空比的可调范围进一步增大。功率驱动部分只要连接无误即能正常工作。
电路图:

改进建议:
1。将IRF530N换成IRL3803,(IRL3803: Iss120A/Vdss30V/Rdson0.006Ω/
Pdmax150W)单管通过20A电流时(不带散热片)压降大约为0.1-0.2V,要进一步加大电流减小导通电阻,可用多管并联的方法。IRL3803栅极可低压驱动(4-5V),这样可降低电源电压,减少电池的枚数,如用9.6V,8.4V,7.2V。这时,R13、R14接稳压后的+5V。
2。将LM393换成四电压比较器LM339,这时多出来的两个运放比较器可接成电池低压保护电路。
3。加装+4.8V--+5V稳压电路(注意滤波),这样可使接收机和动力电机共用一组电源。

网友:

SN76604N吉林振华网站邮售,大概是8元一片。我曾用它制作过20多只舵机,感觉效果还可以。
lxd1954

网友:

按照这个图就可以做出双向电调吗?J1的1是负极吧?

网友:

是负极。这个电路我没具体试过,但用SN76604N制作过舵机,从图上看估计能行,等有机会我做一下试验。
lxd1954

网友:

有机会我也想试验一下

网友(2003-08-17):

我也想DIY一个调速器,但我看不到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