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接收机的问题

楼主(2004-09-14):
FF9能用什么普通接收机(PPM的)?
用PPM接收机的时候频率是不是和发射机一样就行了?

网友A:
我用飞高6通 72M

网友B:
是的可以用飞高同频的晶体,如果是PCM的接收机可以用新幻想同频的PCM的晶体代换(只针对与72兆的设备)能找到原装的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