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高8通道接收机的有效接受距离

楼主(2004-09-15):
请问各位使用过飞高8通道接收机的大侠,有效距离是多少啊?

网友:

我的8通用在翼龙上基本在半径150米内吧,可能会更远,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试过失控,所以也就不知道极限是多少米了

网友:

理论上可以在地面300米,空中应该可以达到800米,不过一般还是空中小于500米保险.
不过飞高的接收机俺还没有用过,俺一直都在用4VF原装的飞.

网友:

理论800米.不过实际情况多变,谁也不敢打保票.

网友:

还要看用十么发射机.

楼主:

下面引用由ljl2004/09/15 03:53pm 发表的内容:
还要看用十么发射机.
我想用飞高8通+FF9

网友(2004-12-12):
看用十么发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