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教接收机

楼主(2004-09-15):
三和SANWA VG400能和什么超小接收机配啊?GWS R/6N行吗?谢谢。

楼主:

呜呜!难道没人用这个设备吗?外型很漂亮喔!
看来下次还是买4VF才行啊.

网友:

不太清楚,不过你可以试试
以下是转载
各品牌遥控设备主频晶体代换一览表
目前在国内常见的遥控设备中JR、FUTABA、SANWA、HITEC这几种品牌的洋货占了主导地位。至于国货的新幻想、吉林振华、京云、ARC等均名不见经传。但是虽然洋货性能稳定,一旦晶体丢失或损坏则很难搞到。即使有市售价格也一定十分可观。其实只要弄通了它们之间的代换规律,就可以互相代换使用或用国货代之。
1.品牌差频方式中频频率
JR 上差频 中频频率455KHz
Futaba 下差频 中频频率455KHz (二次变频接收机第一中频 10.7MHz)
Sanwa 上差频 中频频率455KHz
Hitec 下差频 中频频率455KHz (二次变频接收机第一中频 10.7MHz)
新幻想 CN系列 下差频 中频频率455KHz (72M二次变频接收机第一中频 10.7MHz)
吉林振华 下差频 中频频率455KHz
华建ARC双向差频中频频率455KHz
2.主频晶体的频率及代换型号
品牌发射机晶体代换品牌
JR          (FM/PPM、PCM)29M、30M、35M、36M、40M、72M 同频Sanwa、飞高(JR专用)
Futaba     (FM/PPM、PCM)30M、35M、36M、40M、72M 同频飞高、新幻想、振华
Sanwa       (FM/PPM、PCM)35M、36M、40M、72M 同频JR、飞高、Futaba、
Hitec  (FM/PPM、PCM)30M、35M、36M、40M、72M 同频飞高、新幻想、振华
新幻想 CN系列 (FM/PPM)27M、72M 同频飞高、Futaba、振华
吉林振华 (FM/PPM)27M、35M、36M、72M 同频飞高、新幻想、Futaba、
华建ARC       (AM) 27M27M(AM)通用
注意:所有品牌的27M车、船、滑翔机遥控设备的收发主频晶体均分可通用,上下差频无性能影响。如Futaba-ATTACK2(AM)用振华27M(AM)或JR-MAX4WD代换
     3.关于接收机晶体的代换
    接收机晶体的代换是比较严格的。因为对于有的品牌型号的接收机是一次变频的,而有的是二次变频的。又有上下差频之分。故此项代换以具体品牌型号的接收机详细说明。
·Futaba:R115F、R116FB、R116HP、R114F 代换晶体——飞高(Futaba专用)、振华(35M、36M、72M)R127DP、R129P、R149DP代换晶体——因此接收机为二次变频接收机故无35M、36M、40M代换晶体。只有72M的频点可用同带的新幻想接收晶体代换。
·JR:R500、R600、R700、R800S、NER-649S、R900S无论是否SPCM均可用飞高(JR专用代换晶体替代)
·SANWA:其晶体代换视应用的何种接收机而定。因为其设备可分别使用FUTABA或JR系的多种接收机工作,如RD6000等。故可参考FUTABA或JR的代换方法。
   4.关于高、低频带的问题:对于35M、36M、40M的遥控设备来说,一般每个频段无线电管理分配给航空模型的频率大多为每段5个最多8个频点。就决定了其最大频率与最小频率相差不多。而72M的几乎整个频段都分配给了航空模型设备使用。在72M频段上频点高达几十个。就是近年来整顿频率后法定的频点也多达10个。其上下频率差0.74MHz。这就给遥控设备的高频电路设计调整带来了难题:高频电感无法调整到能把整个频段的频点都能在中心频率固定后仍然能都获得几乎相同的较强的高频谐振,以得到最大的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故把72M频段分为了上下两个带,即高带和低带。其中以72.130——72.210为低带,以72.790——72.870为高带。高、低带的发射机和接收机的高频电路谐振线圈及天线匹配电感的中心调整频率均以本段中点频率为设定。如高带调定为72.830低带为72.170。这样每个频点都近似调到了最佳频率匹配状态。所以有了72M高低带之说。对于高低带的高频头和接收机不能互换晶体使用。否则遥控距离会大受影响,抗干扰性能、信号灵敏度大大降低。若想互用必需用专用扫频仪重新调整高频电感以匹配转带。业余人员切勿乱调。
原作:星尘个人主页
http://yfmx.51.net/ltxm/index12.html

楼主:

十分感谢!大长知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