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6000 SUPER VS MAX66II?

楼主(2004-09-17):
现在想升级遥控设备,选用6通道设备,够用就行,初步锁定RD6000 SUPER和MAX66II,请问哪的性价比更高?

网友:

RD6000 SUPER

楼主:

呵呵,楼上的朋友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2004-10-17):
为何是max66II呢?给点理由吧

网友:
如果三河的发射能用futaba的接收机我认为是三河的好拉:)就怕难找配对三河的接受啊。

网友:
红蜻蜓  在 2004-10-17 04:56 PM 发表:

MAX66II

舵都可以通用的
不管是RD6000SUPER还是MAX6II

网友:
chenzq  在 2004-10-17 07:20 PM 发表:

如果三河的发射能用futaba的接收机我认为是三河的好拉:)就怕难找配对三河的接受啊。

我的4VF用的就是三和的RX-611接收机!
没想到吧!

三和的接收机有卖的哦!

[ Last edited by cctt on 2004-10-17 at 20:49 ]

网友:
RD6000也可以用futaba的接收机,只要频率一样

网友:
RD6000的外观好象比MAX66好看,但是大家都选择JRA的产品,应该有大家的原因的,毕竟是大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