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油机与接收机

楼主(2004-09-20):
本人有条汽油机艇,今天试车发现汽油机工作时对4VF的FM格式的接收机有干扰,请高手支个经济实惠方便的高招,以解干扰之痛.谢谢!!!

网友:

换PCM遥控

楼主:

不实惠

网友:

下面引用由tzmsm2004/09/19 07:52pm 发表的内容:
本人有条汽油机艇,今天试车发现汽油机工作时对4VF的FM格式的接收机有干扰,请高手支个经济实惠方便的高招,以解干扰之痛.谢谢!!!

汽油机干扰的并不是遥控设备,最主要的是舵机比较容易受汽油机的干扰,可以试试把接收机和油门舵机远离汽油机,并且油门的拉杆一定不要用金属的.

楼主:

不行,我的油门舵机就是安在发动机的上方,采取直拉油门的干活.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频率的  频率高一点会好一点

网友:

汽油机点火磁电机及高压包、高压线等,全部使用金属屏蔽。譬如使用烟盒里面的锡纸。屏蔽后接地。

楼主:

我的遥控器4VF的40.770,听说换种火花塞就可以了,先试了再说

网友:

李成军有

楼主:

谢谢楼上,他可能已经发过来了,再等几天看看.

网友:
早就应该到了

网友:
用铝箔屏蔽高压帽,高压线点火线圈,与缸体连接。高压线要用带阻尼的。
铝箔可从废电容器中拆取。

[ Last edited by zongqing52 on 2004-9-28 at 17:01 ]

网友:
這跟遙控器.頻道無關.是你的cdi干擾到接收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