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充电器

楼主(2003-05-30):
那位大虾能给我介绍一款经济实惠的室外充电器!!最好贴上图片、介绍,还有就是价格!谢谢了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冰凌在 2003/05/30 06:25pm 编辑]

这个叫什么型号呢?价格??那室外可以冲多少电池呢??冲一颗要花多久时间呢??
还有别的吗??

网友:

那个连接里有很详细的介绍,中文的。

网友:

Cermark CH-110峰值检测智能充电器
你所购买的是当今市场最先进的,采用单片机智能控的充电器,具有使用简单和功能齐全的特点。它可以对镍镉、镍氢电池进行充电,以-△V或0△V判断电池充满,还有放电及终止放电电压检测控制,充电短路保护,充电状态显示等功能。
特点:
☆ 高效率,宽电流范围,从50mA~5A
☆ MOSEFT恒流充电
☆ 超电流或极性接反时保护电路
☆ 大的电压变化范围(可充2~10节电池)
☆ 100%满电荷充电
☆ 紧凑的轻型铝外壳,放便散热
☆ 具有放电功能
☆ 以液晶屏显示充电电压和电流
技术规格:
☆ 充电电流:慢充:50mA~500mA,快充:500mA~5A
☆ 检测功能:峰值检测,自动切断
☆ 放电电流:0.3~1A,可调
☆ 充电电压范围:2~10节(2.4V~12V)
☆ 输入电压:DC11V~15V
☆ 重量:454克
☆ 尺寸:142mm x 112mm x 32mm
含电源输入电夹。
* CH-110属于外场充电器,一般连接12V电瓶(如车载电瓶)使用。
* 如果要在室内使用,可自配DC12V / 5A以上直流电源。

楼主:

好详细哦!!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就是这种了!!!

网友:

快订购吧,我们网站有卖!http://shopping.5imx.com

楼主:

我托朋友到深圳买了!!

网友:

到深圳那你可以买更好的!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冰凌在 2003/06/02 10:31am 编辑]

可是我不懂啊!!!什么价格就什么货咯!!你有什么介绍啊1

网友:

也是哦,,,,,只有自己看到买比较好哈,别人带始终比较麻烦

楼主:

对了用这种充电器充电一般用时多久呢!!

网友:

按公式计算嘛:(电池电量X1.2)/充电电流=时间
时间单位是小时
电流单位是A(安培)

楼主:

天要要这么久啊!!!我还以为十几分钟到半个钟头就可以搞定啊!!~~~~~~~~~~~~

网友:

呵呵,你可以将电流加大,我给你介绍的那个支持最大5A的充电电流,只要你的电池受的了,10多分钟不成问题!

楼主:

Cermark CH-110这种吗?怎么说就叫受得了受不了呢??

网友:

意思是:电池充电有最大电流限制,一般都标在电池的表面,5A的电流一般电池是受不了的,会冲坏的,所以一般都是以800MA-1A来充电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