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3810的这个拨钮正常吗?

楼主(2004-09-23):
JR3810新买的,其中的教练计时开关没有明显的卡位,拨动后自己弹回,这正常吗?哪位能告诉我。

楼主:

就是划白圈的按钮。

网友:

应该的~~正常~~

楼主:

谢谢!确定吗?

网友:

这是做SNAP ROLL动作的开关。
但另一个时间功能就不知道怎么用了。

网友:

俺的FF9也是那样的.

网友:

我的9X也在这个地方有个开关,是正常的,
他的功能是记时器的开关和多舵机连动(特技)

网友:
一般设备上的教练开关都是自动复位的.

网友:
朋友,这绝对是正常的,如果不复位的话就惨了哈

网友:
sid  在 2004-9-25 11:49 PM 发表:

嘿嘿,你错了,这个FF9不一样.这个在JR上是计时/快滚开关/教练功能
看你怎么设置了,我一般用第五通道开关熄火

这个计时功能是怎么用的?因为我的388上面是用另外的开关控制倒计时的,但也有这个开关,但不知道如何使用。我估计和3810的使用方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