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的接收机晶振在飞高接收机上不能用吗?

楼主(2003-06-01):
我买了一个飞高的接收机,在模型店作测试的时候用他们的晶振(我的FF9发射机)一切正常,但是我回来用我的Futaba接收机的晶振就没有信号!
什么原因,我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再问店里买一个好使的晶振

楼主:

那么是什么原因呢?
我买一对晶体又要花40元,并且我要老换发射机的晶体。
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是这样的:FF9的晶体是经过变频的,接收机上的要用飞高的同频的晶体才行!

网友:

请看飞高晶体的频点: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195226
如果有与你的FF9同频点的晶体那是最好不过的了。请报一下你的FF9频点,如果没有的话在下一次定做时适当考虑。

楼主:

我的FF9的频点是72.950Mhz

网友:

这个频点应该有的

楼主:

买了一对飞高的晶体,已经搞定,谢谢大家的帮助。
我在这里真正的感到同好的帮助的重要。
另外,我想遇到72.950的飞高的晶体再买一个,这样就不用整天换发射机的晶体了。

网友:

呵呵,你怎么不一定多买几个?

楼主:

他们哪里没有72.950的飞高用晶体。恐怕也没有Futaba用的72.550的晶体,所以就没有办法一次买够,^_^。

网友:

了解了,下次定做吧

网友:

问题:一定要用飞高的晶体马?福特靶的原配晶体不行吗?
另外,我用72M的4Vf发射器和40M的飞高接收器配对能行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飞着呢2003/06/17 10:35am 发表的内容:
问题:一定要用飞高的晶体马?福特靶的原配晶体不行吗?
另外,我用72M的4Vf发射器和40M的飞高接收器配对能行吗?
不行!请再把楼上的各条内容再仔细读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