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F9的进来一下,不要走开

楼主(2003-05-31):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小财神在 2003/06/26 11:45am 编辑]

他也帮助大家很多次了,大家也来帮小财神一下,有谁愿意把自己的接收机FUTABA R149DP打开看一看这两个零件的型号,先谢了

网友:

太感谢你了,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你对我太好了
谢谢你的支持,我们一定会努力把这个网办成全国第一的大型站点!

楼主:

你们的一个回复,对一个需要知道答案的人来说是一很大的帮助,谁叫我们都是"模友"嘛,大家都要互相帮助

网友:

我打开了,但是里面是两层电路板焊接在一起的,我没有继续拆,
如果你没有办法解决,再告诉我,我帮你看一下我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test4222003/05/31 02:55am 发表的内容:
我打开了,但是里面是两层电路板焊接在一起的,我没有继续拆,
如果你没有办法解决,再告诉我,我帮你看一下我的!
谢谢了,是两层在一起的,不用继续拆,你只需要看看下面的那层上的那两个元件是什么参数,什么样子的,最好有个照片!可以从侧面看到,用手电筒看看,谢谢了!

网友:

不打开真的看不清楚。
我从侧面看到的告诉你吧!
在你的图中靠外面的是有点发灰(黄)的,跟你的图中靠近上一个线圈下右角的相似。
在你的图中上面的那个(你画的上面那个圈),是跟这个板子的A225/C105一样的形状。
你测一下上面的线圈跟下面的线圈的角,我感到好像你的这两个东西跟上面线圈右边的那两个非常相似。你可以先找两个跟上面一样的焊上,看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好的,非常感谢,我心里有点数了,我再试试,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根据test422的描述,A225/C105看来是一只0.1μ的电容。另一个元件是否为二极管?
lxd1954

网友:

从扳子上看:是一个大零件和一个小零件,那个小的是什么参数就不好知道了,除非把线路图画出来分析一下了,那样可就麻烦了。

网友:

大零件估计是二极管,小的可能是0.1μ的电容吧?
参看下图:(也许不对,仅供参考。)
上红圈是大元件?下红圈是小元件?
我要能看到实物就好了,相信能有些办法。
可以试一下,接上电容,不会烧机器的,接二极管时,最好先弄清楚板子最下端那个贴片电阻接到何处,这样试起来就有把握了。
lxd1954

网友:

好的,我试试看!好久没玩电子了,明天先准备零件去!

网友: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公告、意见栏、闲聊灌水区转移过来的!

网友:

昆明哪里卖,多少钱?

网友:

不好意思我还没有,帮不上忙。

网友:

to 小財神:如果需要貼片電容或是貼片電感就跟我說一聲,看什麼尺寸及規格我都有,我們公司的產品。

网友:

好的,现在最主要的是需要那元件的规格,我就是不知道规格。。。。

网友:

下面引用由dnegel20032003/06/25 11:14pm 发表的内容:
小财神,接收机修好了没有啊?
哎,惭愧中,现在还没有修好,飞机也飞不成。。。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06/26 09:40am 发表的内容:
哎,惭愧中,现在还没有修好,飞机也飞不成。。。
小财神,我可以帮你,我也有个摔坏的R149DP,但我看不到图片,不知道你需要什么元件

网友:

你有?看这里:
1、就是少了红色圈里的那两个东西:
2、顺便再帮我量一下天线的长度

网友:

那就是4个元件啦 我回家给你看看

网友:

下面引用由modelpaul2003/06/26 11:59am 发表的内容:
那就是4个元件啦 我回家给你看看
不好意思,框大了点,只有两个,上面的那两个,呵呵,先谢谢了!

网友:

具体什么情况,说清楚些,我帮你问问futaba公司

网友:

我问过这边的FUTABA,他们说要我寄给他们,然后收费维修,我估计这一来一去得好几百呢,所以决定自己维修!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modelpaul在 2003/06/26 10:37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test4222003/05/31 09:35am 发表的内容:
不打开真的看不清楚。
我从侧面看到的告诉你吧!
在你的图中靠外面的是有点发灰(黄)的,跟你的图中靠近上一个线圈下右角的相似。
在你的图中上面的那个(你画的上面那个圈),是跟这个板子的A225/C105一样的形 ...
小财神,晚上我回家看了:test422说的很对,上面圆圈那个大元件是电容A225,下面那个小的有点发灰(黄)的元件,我测了好象是二极管,和上面那个线圈左边的两个元件外观都一样,应该是一样的元件,你找找看能否找到,找不到我就拆了我的寄给你吧
   另外,测了接受机天线长度从根部刚好是1米(我的接受机是72兆的)

网友:

好,我已经知道那个大的是什么了,但是那个小的电容是多大的就不知道了,上次有人分析说是多少的,但是能知道确定的吗?
另外我的接收机摇起来哗哗的响,好象里面什么东西松了,但是又看不出来,不会是晶体内部松了吧?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modelpaul在 2003/06/27 10:20am 编辑]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06/27 09:29am 发表的内容:
好,我已经知道那个大的是什么了,但是那个小的电容是多大的就不知道了,上次有人分析说是多少的,但是能知道确定的吗?
另外我的接收机摇起来哗哗的响,好象里面什么东西松了,但是又看不出来,不会是晶体内部 ...
好象大的是电容,小得是二极管哦(和上面那个线圈左边的两个元件外观都一样) 接受机摇起来哗哗的响,我以前有摔坏的接受机也有这种情况,根据我的经验,应该是摔坏了中周或455K的滤波器,你仔细找找,找到了拆我的给你吧

网友:

哇,太感谢了,不过你的拆给我了你怎么办啊?你的是哪里坏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06/28 09:02am 发表的内容:
哇,太感谢了,不过你的拆给我了你怎么办啊?你的是哪里坏了?
也是摔坏了,电路板有变形现象,我一直没管它,不想修了,修好了也担心不安全, 而且现在FUTABA的6通PCM接受机也很便宜,我现在的几架飞机都是配的4VF和6通的接受机,一般的飞机就配4VF接受机,好飞机就配6通PCM接受机

网友:

哦,这样啊,那你把那个FF9接收机卖我算了,我拆零件。。。。。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06/28 10:08am 发表的内容:
哦,这样啊,那你把那个FF9接收机卖我算了,我拆零件。。。。。
卖就不值啦,送你吧,你的地址?

网友:

下面引用由modelpaul2003/06/28 10:17am 发表的内容:
卖就不值啦,送你吧,你的地址?
 先谢谢了,收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