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高的接收机用6v电行不行?

楼主(2003-06-05):
我想买飞高的接收机,不知道用6v镍氢电池行不行,听说他的接收机范围没有原装的接收机广。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

行,为什么不行?正用着呢!
遥控距离却是短点儿。不拉天线侧距离证明了这一点。不要飞太远! 飞前  再

网友:

标称就是4.8-6V啊,你算算,4接电池是多少伏?

楼主:

我一般是用5节1.2v的电池!

网友:

你更厉害,也不怕烧机,万一哪天电冲的比较足,一上去就。。。

楼主:

好像广州这边的人这样用法的很多喔!我还没发现烧机的,当然我还没有用在数码舵机上,只是用3003和148。

网友:

我们这边都是标准的4.8V

网友:

下面引用由kwongchina2003/06/05 10:25pm 发表的内容:
我一般是用5节1.2v的电池!
为什么要接5节?

网友:

估计是想舵机输出力量大点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kwongchina在 2003/06/06 03:10pm 编辑]

5个1.2v才等于6v,舵机出力好些,快些嘛!省了那些买大力舵机的钱。我担心飞高的接收机用6v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