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摸友谈一谈JR PCM 9X固定翼版设备的构成 (无内容)

楼主(2003-06-11):
(无正文)

网友:
现在能买到的地方不多,能用到的就更不多了,只有查查国外的资料看看先!

楼主:
谢谢财神,知道了,呵呵

楼主:
我查了,玩固定翼的配置如下:
*PCM 9X TX - Airplane version
*DS8301 x 4 Digital Coreless Servos
*R900S PCM Receiver
*TX and RX Batteries
*Carrying Case
*Trickle Charger

楼主:
根据H及A版的不同,配置的舵机档次及数量不同,JR PCM 9X可配如下三种舵机:
Airplane version:
ES539
DS811
DS8301

网友A:
如果你准备玩直升机,建议考虑配DS8301的版本;DS811是较低档的数字舵机,比前款差一些,可兼顾直升机和固定翼;ES539是供固定翼用的,比一般舵机力量稍大一些。
不过,据观察,由于进货渠道不同,价格很乱,购买前请多做比较。

楼主:
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