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一般4通设备也有飞三角翼、V尾翼的功能

楼主(2003-06-08):
v型尾翼因结构简单,重量轻,不已撞坏,生命力强,气动性能好,不易受螺旋桨旋转尾流影响,最近受到模友的青睐,特别是滑翔机用V尾翼的更多,但V尾对操纵执行机构要求复杂,一般低档设备无此功能,大大限制了V尾的使用。V尾混控器就是解决一般低档设备增加这项功能的最好办法。他接在接受机和舵机之间,不需任何改动使用非常方便,效果良好。网友CSZ参赛河南2002青少年航模比赛获P5B-2电动遥控滑翔机第二名的参赛机就用了这种V尾混控器。
这种混控器还可用在襟副翼,飞盘,飞翼,坦克等需要混联功能的模型上。
单片机控制三角翼、V尾翼差动器参数如下:
2通道输入,脉宽中心:1、5MS,+-0、5MS。(舵角正负偏转约45度)
2通道输出,通道单动输出脉宽中心1、5MS,+-0、5MS,(舵角正负偏转约45度)2通道联动脉宽1、5MS,+-1MS。。(既2通道控制量迭加舵角正负偏转超过45度)
控制分辨率(精度),1Ws.
重量不大于7克。
可和任何比例通道遥控器相配,控制三角翼、V型尾翼,若有5比例通道,也可做襟、副翼用。
35元/个邮资5元。。联系电话:13613809675或0371-8323609。

网友:

下面引用由czs2003/06/08 08:30am 发表的内容:
v型尾翼因结构简单,重量轻,不已撞坏,生命力强,气动性能好,不易受螺旋桨旋转尾流影响,最近受到模友的青睐,特别是滑翔机用V尾翼的更多,但V尾对操纵执行机构要求复杂,一般低档设备无此功能,大大限制了V尾 ...
老陈,我来一个。

网友:

我想问一下,你那东东能用在B-2上吗?我在图片上看到B-2的尾翼的控制有点类拟V翼上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动感超人2003/06/12 08:17pm 发表的内容:
我想问一下,你那东东能用在B-2上吗?我在图片上看到B-2的尾翼的控制有点类拟V翼上的。
     用在B-2等飞翼、三角翼、滑翔机V尾、副翼(减速、增升)上。

网友: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模型自由交易区<求购、出售>转移过来的!

网友(2003-08-22):

你好~~我已汇款购买混控器~~请尽快发货
辽宁丹东太平湾发电厂科技处  董士武  118216
另外以下问题是否解决:
引用自5IRC
看了您的技术指标,总结为两条:
1.两路混合比为1:1。
2.两路输入控制分别独立工作时,输出都可以为满行程。(对应控制脉宽变化量为:+/- 0.5ms)
那么,当两路同时输入在极限值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只要您操作一下就不难发现:
“在两路同时出现控制极限值时-两路实际输出为任一单路控制最大值的50%!”
试想一下,两路同时控制出现最大值时、也一定是飞机要求控制的极端情况;而恰恰在这极端情况下舵机给出的是两路各50%的舵量!显然不是十分合理。
另外,两路输入的混合比也应该是可以进行调整的;例如飞翼的横侧与俯仰对同样角度的舵面反应就不一样!
这也就是一些模型厂家推出一代又一代强化功能“混合器”的原因!
但话又说回来,如果生产厂家在发射机编码部分采用MCU的话,又何劳这样费心哪?

楼主(2003-09-25):

楼上董先生,您使用情况如何?

网友:

感觉挺不错。
要是能把它装在遥控器里面就好了。

楼主:

装到遥控器里面那是生产厂家设计另外档次的问题啦,其实不少中档以上遥控器都有此功能。我做此物本意是为低档遥控器延伸功能。

楼主(2003-12-09):

再发一次。

网友:

能不能用在电直上?

楼主:

混控出来的还是舵机信号,电直若是舵机我想有可能,但是动力电机可能不行,我也没试过。

网友:

电调跟舵机差不多,能输出给舵机,就能输给电调。
电直是这样的,转向、油门通道通过混控接尾、主电机。油门变化的时候主电机跟尾电机的转速同时变化。转向变化的时候,只有尾电机转速变化,主电机转速不变。
所以只要你的混控能满足下面的要求就行:当其中一个通道变化的时候,两个舵机同时同向转动。而另一个通道变化时候,只有相应的一个舵机转动,另一个舵机不动。

网友:

我要一个

网友:

下面引用由转速2003/12/10 06:18pm 发表的内容:
电调跟舵机差不多,能输出给舵机,就能输给电调。
电直是这样的,转向、油门通道通过混控接尾、主电机。油门变化的时候主电机跟尾电机的转速同时变化。转向变化的时候,只有尾电机转速变化,主电机转速不变。
所 ...
这样修改下程序就可以拉

楼主:

转速说的不错,我也有个可以用在一般4通设备如FUTABA-4VF上的“直升机适配器”飞直机,但接的是舵机(可查CZS的帖子有详细介绍),但电直直接对电机,中间是否要配电调?而且是单方向的?承受电流多大?都会有问题吧?

网友:

请和我联系
fool_alex@yahoo.com.cn

楼主:

我已给您回信了。地址:河南郑州南福华街西10号楼14号,收款人王爱琴,邮编450052

网友:

钱已汇,地址在我的邮件里面

网友A:
装在遥控里的混控请,请找sgyyj他那有。。。。。。。

网友B:
装在遥控器里混控器,至少可以减轻重量,但是需要动动手术,不是所有爱好者都能办到的,这是它受限制的原因之一。

网友B:
自己顶

网友C:
我也顶,买了两个还没用上呢!

网友B:
jh您好,为何没用?

网友C(2004-01-09):
今天着手做三角翼机,准备用上它。

网友B:
祝您成功!

网友B:
ding

网友D:
请问你这个混控器能在2DR上用吗?

网友B:
是FUTABA -2DR吧?双通道比例可以用。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