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3-06-17):
请教:我的发射机有一次忘了关,电放完了!后来就再也冲不起电了!有没有办法恢复!

网友:

将每节电池都量一下,一般有电池内部短路了,用大电流瞬间击一下坏的那节电池,将电池内部短路的地方击开就可以恢复了,不过要小心不要再过放电了,短路过一次的电池会很容易因过放电而再次短路的。

网友:

用多大电流?

网友:

电流应该是3A左右,电压是对应电池电压的3倍左右,时间要短约3秒左右吧,如果用这方法也救不活的话,就把它埋葬。

网友:

收到,回家试试!

网友:

下面引用由sgyyj2003/06/16 04:52pm 发表的内容:
将每节电池都量一下,一般有电池内部短路了,用大电流瞬间击一下坏的那节电池,将电池内部短路的地方击开就可以恢复了,不过要小心不要再过放电了,短路过一次的电池会很容易因过放电而再次短路的。
9494!我也是采用这个办法修复短路电池的,但一般即使修好性能也下降很多了。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乐乐小新在 2003/06/16 09:26pm 编辑]

要是其中一节坏了,干脆换掉那节,如何?要不会不会影响其他电池?

网友:

这是电池内极板间的电解材料结晶后将极板短路造成的,3安太小,三秒太长,需用10安,0.?秒(很快簇一下),这时极板间的结晶就会融化,电池复原。时间太长会将电池内导线(几个金属片)烧断,电池就玩完了。

楼主:

还是没救活,呵呵!

网友:

不是烧断了就是电流太小(小心安全!),不然就仍掉。一定是镍镉的!

网友:

是正对正,负对负来冲击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倒飞剪草2003/06/24 01:51am 发表的内容:
是正对正,负对负来冲击吗????/
对!
我以前是采用给一个大电容(4700uf/50v)充电到12v电压,再击那节坏电池,反复击,直到电池有电压为止就可以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