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池

楼主(2003-06-18):
我是用FUTABA-4VF的遥控设备。我的接收机电是用5节1.2V的充电池。可以吗?会对接收机有影响吗?会影响接收吗?

网友:

可以!!! 我还用4节呢!!!

网友:

你的电池是多少MAH的?建议使用1800MAH的,如果是1300MAH的,看到电量下降就及时充电就没有问题,电量下降会引起发射功率减小及失控,一定要注意!

楼主:

但我充满电后,超过了6V。

网友:

这么高?一般充满就5.X了

楼主:

我是用6颗啊。

网友:

FUTABA设备?用6个接收机电池?不是吧。。。

网友:

5颗足够了,多了小心你的接收机呀

网友:

用5颗就可以了,速度和力矩都有提高,又不会损坏接收机

楼主:

谢谢!

网友:

較高的電壓雖然有助發射/接收功率提升,但相對的也會讓射頻模組提早老化,石英晶體也較容易壞。在KO的系統通常都會加送一顆假電池,並告知使用者在使用鹼性電池時只要用7顆就夠了,理論值7*1.5=10.5v,但是有些鹼性電池放電電壓會在1.65V左右。以現在高容量的鎳氫電池(Sanyo制式AA-5號有到2100mah)放電電壓都可高達1.25v以上,1.25*5=6.25v,跟tonyli所講的現象是一致的。加到6顆只是會增加飛行重量,實際幫助是不大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alextsaii2003/06/26 01:48pm 发表的内容:
較高的電壓雖然有助發射/接收功率提升,但相對的也會讓射頻模組提早老化,石英晶體也較容易壞。在KO的系統通常都會加送一顆假電池,並告知使用者在使用鹼性電池時只要用7顆就夠了,理論值7*1.5=10.5v,但是有些鹼性搿?..

楼主: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