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改珍珠港发射机来飞模拟器的朋友参考啦!!

楼主(2003-06-25):
[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3/07/10 08:33am 编辑]
昨天下雨,没法飞,晚上将珍珠港的发射机电路画了下来,今天利用单位的示波器将PPM编码的波形量了一下,给朋友们做DIY参考:
我的图中有误!!!!
FUTABA 的波形中,负的0.28ms的位置脉冲和高电平脉冲组合为一个通道信号,标准脉冲时间为1.5+/-0.5ms,位置脉冲是固定不变的,变的是其后继的高电平脉冲,这样前4个位置脉冲和后继的高电平脉冲组成4通道信号,脉冲串总时间是按发射机摇杆变化的(非定长),最后的位置脉冲和高电平组成帧同步脉冲,宽度保证每帧PPM脉冲约为20ms和提供接收机正确同步解码。

网友:
看了这图还是不明白怎么改。

楼主:
意思是 :PPM编码和FUTABA的发射机的不同!
电平反了可以加反相器更正,可编码不同就难办了,改电路后又会遥控不到珍珠港,不改又是非标的
不过我印象中1ms+/-0.15ms也是标准PPM编码的一种,好象是JR的啊!不知道能不能兼容。
我没有试验过,只是量度PPM波形给大家参考而已。

网友:
那你再量量JR的可以吗?

楼主:
财爷,我不是什么都有的啊!我都没有摸过JR的实物呢!见笑见笑!
我只有 FUTABA T4VF、火鸟400、GWS(飞达电直配的)还有就是珍珠港了,那有您东西多啊!要慢慢囤积囤积才行啦!

网友:
呵呵,我也没有JR的,如果我有示波器就好了

网友A:
应该就是JR 的,JR设备脉冲是和FUTABA反相的。

网友B:
太感谢你了!
我正在找4VF的波形图。

楼主: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