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遥控设备用12v电瓶,能不能烧坏?

楼主(2003-06-27):
(无正文)

网友:

你干什么啊?设备比电池贵多了!

网友:

可以用的,十年前我用过,是JR的AM四通!

网友:

电压符合要求应该没有问题。
12v铅蓄电池和8节5号电池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内阻极低,^_^~

楼主:

   一般遥控设备全是为充电电池设计的8节为9.6V,电池充满时我的4vf表头总是超过量程,用一个多小时才达到100%,以后电压下降就稍快一点了。
    用8节电池很讨厌,总容量要以容量最底的一节为准,充电也麻烦。看到市场上有一种小电瓶很好,长条形,2.2 ah,要50多块。
    如果不能用12V,就得用电阻分压了!

网友:

你试过后快告诉我们。

楼主:

还用我试,全安上南浮不就知道了!

网友:

用三节锂电串联倍儿爽!

网友:

对,电池不能将就,设备坏了,模型也好不了。

网友:

还是比我的4NBL强,8节镍铬电池充满电也才85%不到,也不知道临界状态是啥样,反正一接近红色区域就只好换电池;而一换干电池就满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the3rd-eye2003/07/09 01:13pm 发表的内容:
还是比我的4NBL强,8节镍铬电池充满电也才85%不到,也不知道临界状态是啥样,反正一接近红色区域就只好换电池;而一换干电池就满了。
设备用了7、8年了吧!
我自己做了快速充电器,8节600ma/h电池1小时充好,我试了一下用设备放电,晚上11:00打开,早上6:30观看表头刚好到100%,7:30观看表头到30%。晕!这个设备好省电!!

网友:

下面引用由zzf2003/07/09 07:03pm 发表的内容:
设备用了7、8年了吧!
我自己做了快速充电器,8节600mAh电池1小时充好,我试了一下用设备放电,晚上11:00打开,早上6:30观看表头刚好到100%,7:30观看表头到30%。晕!这个设备好省电!!
4NBL是93年买的(一K多,要搁现在都够买FM版的RD6000的了),我用LM317自己做的简单恒流充电器设顶为470ma(尽管LM317最大电流为1.5A ,也试过800mA,加装很大散热器仍温度高居不下),充600mAh的要近2小时。
不知你是用的何种电路。

网友:

我的两台发射机都用三节方块锂电1300mA的串联使用(充满时12.6V)都没问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