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看看说明书上这句话什么意思?

楼主(2003-06-30):
 厂家太不负责啦!我用1.2V电池,表头都超过量程。12V......靠!

楼主:

还是没人知道吗?

网友:

哪句话?
我没有看见图片啊!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meaommy在 2003/07/05 01:48pm 编辑]

意思是,可以用8节5号普通干电池,每节电压1。5V的那种,加起来就是12V;也可以使用8节充电电池,每节1。2V加起来就是9。6V。总之,12V至9。6V都是可以的拉。我的ATTACK-4在12V时表头是100%,4VF表头好象可以调的吧?听说而已。

网友:

那不是电压表而是场强表。

楼主:

谢谢!

网友:

下面引用由shjmap2003/07/05 03:16pm 发表的内容:
那不是电压表而是场强表。
在4NBL上表头上:“OUTPUT”应是场强表,到了4VF时代就变成了‘VOLTAGE”电压表了。
 ,没来得及打开对照有何不同。

网友:

场强表接在发射机高频功放末级表示发射机高频输出大小。电压表就接在电池两端表示电池电压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