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修好了,但是距离只有一米。。。。。

楼主(2003-07-08):
接收机终于可以工作了,不过工作距离只有一米,可能是有个零件参数不对,不过看到希望了,还在继续修理中,在此要感谢热心帮助我的模友们,特别是:modelpaul,他把自己的接收机给了我

网友:

"工作距离只有一米":可能高放电路有问题啊!
我的FUTABA R115 是中周线靠引出脚的地方霉断了,不拉发射机天线,距离也是只有1、2米啊。

楼主:

呵呵,我拉了天线,距离到3米。。。。。估计是有个零件不大对

楼主:

就是这个东西坏了,不知道是个什么。。。。。

网友:

象455KHZ的陶瓷滤波器,两个脚的应该用来鉴相的。弄成这样是摔的吧?
到卖电子零件的店铺买一个就可以了,不过体积会比原装的大啊!因为是普通调频收音机用的,不知BB机里面有没有?拆一个就好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sgyyj2003/07/08 05:25pm 发表的内容:
象455KHZ的陶瓷滤波器,两个脚的应该用来鉴相的。弄成这样是摔的吧?
到卖电子零件的店铺买一个就可以了,不过体积会比原装的大啊!因为是普通调频收音机用的,不知BB机里面有没有?拆一个就好了。
你怎么知道是455KHZ的啊?我看了办天,就只看到一个 C3什么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07/08 02:28pm 发表的内容:
就是这个东西坏了,不知道是个什么。。。。。
(www.99diy.com/cgi-bin2/cgi-bin/upload/upfile/2003781430490.jpg)
是陶瓷滤波器 拆我的接受机上的试试啊

楼主:

我们两的接收机频率不一样,你的是72M的,我的是40M的,那个滤波器的阻止不一样,现在换的就是你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07/08 09:12pm 发表的内容:
你怎么知道是455KHZ的啊?我看了办天,就只看到一个 C3什么的。。。。
看你提供的图片和元件引脚是平扁的因素,可以排除是电容的可能,是滤波器的可能性较大
一般接收机是用455KHZ的,不过也有例外。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modelpaul在 2003/07/09 11:30am 编辑]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07/09 11:01am 发表的内容:
我们两的接收机频率不一样,你的是72M的,我的是40M的,那个滤波器的阻止不一样,现在换的就是你的。。。。
陶瓷滤波器应该是一样的啊 它是中频455K 与频段没有关系的 是不是我的也摔坏了?陶瓷滤波器是很容易摔坏的 我的115接受机和另一个朋友的接受机就出现过同样摔坏的情况

网友:

我的四通 40M 接收机也坏了  是里面的滤波器坏了你的肯定也是 。但不一定是中频部分455的如果乱换是不行的我是电视台搞技术的有设备但没有配件,看样子配件只能从坏的上拆啦,谁有坏的设备我可以收购,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愿意为大家效劳

楼主:

呵呵,我肯定是我那个455的坏了,因为我拆下来检查看到他已经全散架了,就象我前面照片拍的一样

楼主:

今天终于买到了那个叫455的东西,才1元钱,晚上回家换了就知道行不行了,老天保佑没别的问题!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小财神在 2003/07/19 10:07pm 编辑]

终于,终于。。。。。。。俺的接收机修好了,又是一条好汉了!

网友:

恭喜,恭喜!

楼主:

好是好了,问题又来了,开机的时候舵机无动作,过几分钟后接收机正常,就是只换了那个455的滤波器。。。。好奇怪哦,会不会是和换的国产的有关系?

网友(2003-08-18):

呵呵~~
455的滤波器也可以用BB机的
两个的外观尺寸相同
小弟就是用BB机的修好了2个摔坏的接受机的

楼主:

呵呵,我已经换好了,换了MODELPUL兄的一个零件,就好了,换用国产的不灵,效果不好

网友:

财神啊,发个贴子,看模友们或模友的朋友中有没有精通电子设备原理及维修的。以后大家的设备坏了,就想办法让他修,除了元件费再加点维修费,自已人把钱挣了多好。就不用发愁没的修或者得花好大的费用寄到原厂修。
但是信誉一定要好。不知有没有这样的好心朋友。

I can.

网友:
我想设备坏了修是小事情,关键的在于那些零件很难找,因为很多是进口的,参数等各方面都比国产的稳定,所以零件是关键!

网友A:
的确,原装进口配件不好找,国产的不稳定呀

网友B:
[这个贴子最后由dfh在 2003/08/21 00:46am 编辑]
455的滤坡器,到处都有,打开你家的电视遥控器看看,里面就有一个.当遥控器坏了,全是他的原因,[一般都是遥控器摔坏的]卸下来,摇一摇,能听到声音就是将里面的陶瓷片摔坏了,好的没声音.一换就好.很便宜.如果搞飞模,经常摔机震动,易将它震坏,多备几个无防.
我是化学仪表修理工,进口的仪表,几千或几万一块,有时为一配件没有即报废,零件可拆.
原为大家贡献一份力量.

网友:
是啊,好多都是配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