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FF9接收机里的!

楼主(2003-07-08):
(无正文)

网友:

我看象晶振

网友:

我也觉得很像。
晶振。
塑封的那种。

网友:

小财神:
这是455KC中频陶瓷滤波器。一般情况下,一次变频接收机的本振与发射机的载频差出一个中频,即455千周。你摔坏的这个零件,有可能是在中放末级做鉴频器或鉴相器,也有可能在中放通道中做滤波器,它坏了,中放信号通不过来,只有很少的一点感应信号通过,距离当然拉不开啦!这种滤波器有两端的、三端的,还有五端的(一般和3361、3363等中放集成片配合使用),从你的图中看,这是两端滤波器。一般的电子零件商店里都有,很便宜的。弄一个回来换上就行啦!不过据我的经验,每个陶瓷滤波器的通频带多少有些差别,要想使你的接收机恢复到最佳状态,最好用中频扫频仪扫一下中频通道(实在没有也可用示波器观察),细调一下相关的中周磁帽,使中放曲线幅度最大,通带最宽即可。OK!
lxd1954

网友:

  补充说明:
业余条件下(无仪器)调接收机中放通道,可找一处空旷的场地,发射机不拉天线开电源,接收机接上一、两块舵机,通电后拿着接收机慢慢往远走,当舵机刚要出现抖动时停下来,用绝缘小螺刀微微调整中周磁帽,调到舵机不抖时再往远移动几步,再仔细调......看看和你以前拉距离的情况是否一样,总之用这种土办法也能将接收机调配谐,效果也很好!
lxd1954

楼主:

也,果然高手也,一看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你说的我明白了,不过还有个问题:你说的调中周,我看那接收机高频部分好几个中周,我怎么确定是调哪个呢?

网友:

 小财神:
可以肯定地说,你摔坏的这个零件就是455KC的两端陶瓷滤波器!通常,高频线圈内调整的是磁芯(磁芯上调整处的螺刀口很小,大约1.5mm),而中频通道的中周调的是磁帽(调整处的螺刀口尺寸较大,约为3mm),虽然外边都有金属屏蔽罩,但从上往下看,是很容易看出来的。需要说明的是:如果你的接收机有两个以上的中周(指455中频,不算高频),调整的顺序应从末级往前调!由于你摔机前,接收机上的所有可调线圈都经蜡封固了,一定要调的话,最好先用烙铁对屏蔽罩加温,待封蜡熔化了再微微调动磁帽,否则极易拧碎磁帽!上次回帖所说陶瓷滤波器通频带的误差,一般情况下是完全能容忍的,你装上新的滤波器后,如果对遥控距离影响不大,最好不要动中周!高频回路中的线圈磁芯千万不要动!(除非摔断了线圈重绕后才必须调整,否则一旦调乱了,再想调回到最佳状态,还真得下翻功夫才行啊!)
另外告诉你一个“土”经验:发射机不开天线,拉一下距离(一定要以在空旷的场地进行为准!),看看能拉开多远(应该能有几十米),以此为基数再乘以10,就是你全开天线后的遥控距离。我保存了多年的一套72.080MHz的老JR设备,发射机不开天线,能拉出80米的距离,全开天线的遥控距离就是800米以上!
以上所说仅供参考,祝你的接收机早日修复!
lxd1954

楼主:

下面引用由lxd19542003/07/09 00:29am 发表的内容:
小财神:
可以肯定地说,你摔坏的这个零件就是455KC的两端陶瓷滤波器!通常,高频线圈内调整的是磁芯(磁芯上调整处的螺刀口很小,大约1.5mm),而中频通道的中周调的是磁帽(调整处的螺刀口尺寸较大,约为3mm) ...
明白了,多谢大侠指导,我的接收机终于有救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