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上面园的和十字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3-07-10):
RT

楼主:

哦是这样吗?
但是为什么FUTABA 4VF有配2个园的或者3个米字的呢?

网友:

有区别的,圆盘一般用在车上,十字用在直升机上,可以防止摔下来的时候剁盘太结实而把舵机齿轮摔坏

网友:

下面引用由KidFores2003/07/09 09:58pm 发表的内容:
哦是这样吗?
但是为什么FUTABA 4VF有配2个园的或者3个米字的呢?
怎么会这样!我的4VF有4个圆、4个十、4个米呀!还有一个不知是什么东西,圆盘上有刻度没有眼em22:   !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07/09 10:07pm 发表的内容:
有区别的,圆盘一般用在车上,十字用在直升机上,可以防止摔下来的时候剁盘太结实而把舵机齿轮摔坏
好不结实,我为了把十字变成一字,都动用了台钳!Why?

楼主:

哪如果飛固定翼用10字的吧?

楼主:

4VF呢?
飛固定選那種?

楼主:

4VF呢?
飛固定選那種????HELP!

网友:

我用米

楼主:

FUTABA 4VF有兩種配置~3個米的活者2個園的

网友:

直升机最好少用圆盘,尽量用十字的吧,可以减少摔机的损失

楼主:

園的和米的區別有什麽不同啊~怎麽園的好象貴?3米=2園?
飛固定翼到底選那種呀

楼主:

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