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菜鸟的问题

楼主(2003-07-13):
我很早以前买了一夽振华938
遥控器
,带三个
舵机
的那种,(当时自己动手做了一个油机,不过试飞失败,由于一些停了好长时间都没搞了,现在觉得油机很难搞,尤其是
发动机
不好发动,想改投
电机
啦)不知道振华的遥控器能不能满足一般需要啊(最好是能飞特技),如果不能现在的有什么便宜又实用的?主要是没钱啊,呵呵,还有就是电机一般入门级选哪种好啊,是大机还是小机比较适合?我想自己做,不想去买现成的.还望高手指教啊!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game在 2003/07/12 11:22pm 编辑]
振华938遥控器什么东西!建议你赶快买个别的遥控器,否则飞啥啥烂!哈!!!
至于你想飞电动的,rm696是这方面的行家,你请教他就行了!

网友:
1、飞电动,你的遥控器应该够了,先别想着飞特级,先飞起来再说!
2、如果换遥控器,入门的可以从4VF开始,如果有条件可以选个FF9/3810一步到位

网友B:
380级吧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decker在 2003/07/14 12:11pm 编辑]
老大们,谁有380的图纸,能不能给我啊?多谢啊
我的邮箱:feihong1688@163.com

网友:
380是电机型号。。。。。

楼主:
呵呵,这个我知道
我是说适合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