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谁知道FUTABA T4VF的最大遥控距离有多远?

楼主(2003-07-16):
 各位模友,有谁知道FUTABA T4VF的最大遥控距离有多远?

网友:

下面引用由tonyli2003/07/16 02:01am 发表的内容:
各位模友,有谁知道FUTABA T4VF的最大遥控距离有多远?
800米到1000米,距离不是问题,几百米外看也看不清了

网友:

但飞电直不拉天线只有十米左右?

网友:

下面引用由风信子2003/07/22 08:21pm 发表的内容:
但飞电直不拉天线只有十米左右?
我的飞达配的GWS发射机不拉天线在4米外就跳舵了,所以都在贴着身飞,成了飞达保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