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模友:标准的舵机有三条线,白红黑

楼主(2003-07-24):
应该对应为:电源负、电源正、控制线,对吗?
而我的雷鸟
舵机
是:白-电源正、红-电源负、黑-控制线,到底哪一个是标准的?

网友A:
白-红-黑:是FUTABA舵机线标准。白-信号输入,红-电源正极,黑-电源负极。
橙-红-棕:是JR舵机线标准。橙-信号输入,红-电源正极,棕-电源负极。
lxd1954

楼主:
狂谢!
忆将翼龙的电调修改为雷鸟接线方式后试飞成功!爽歪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