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MAX66vsJR MAX66II????

楼主(2003-07-26):
请问那位知道JR MAX66 和 JR MAX66II 有什么不同?

网友:

MAX66II系欧版的MAX66 ADT,数字微调的。

网友:

别比了,我都有,一样的,就是配的接收机不同,66II 是PCM649S 接收机 66有的配649,有的是R600FM 功能都一样,就是存的模型数不同,各人感绝钱要是够就上3810吧,,要是不够2手的FF7是不错的选则,要想买新的FF6HELI版应改是最超值的,AIR/HELI 都好用,,以前觉的FUTABA的COMPUTER RADIO,SETTING 的太过繁锁,真正用起来感绝还是蛮好的,,这是给你的建议4通买FU-T4VF 6通FU-FF6H 8通买JR-3810 9通买JR-9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