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高微型接收机的价格是多少啊?他们的网站只有普通的价格啊

楼主(2003-07-29):
报价的型号后面是XX,但微型的型号后面是YY,到底怎么事儿啊???

网友:

价格查飞高网站上有,型号上有YY吗?是XX把?应该是代表频段72、40还是别的。
我买过,商家还可,可以把寄款凭证传真给他们,就可以发货。

楼主:

谢谢~~~你的意思是说后面的XX或YY是频率的意思吧

网友:

东西不太好,遥控距离比较近。有时候有莫名其妙的跳舵,即使距离很近。船、车用还凑合,飞机不敢用。

网友:

完全赞同楼上朋友所说!

网友:

我买了个6通,感觉很可靠,没有出现过上述情况,上述情况应该属个案吧。

楼主:

用过飞高都发表下感受啊~~~

网友:

我赞同菜菜鸟的说法,距离较近不拉天线只有二三十米,同样的FF9原配接收机可达四五十米,而且飞高接收机没有任何说明资料,我是不敢用在飞机上。国产的东西就是软件根不上,老外的东西说明书等资料确实详细,可全是英文的等于没有,只能看着图片猜,唉

网友:

可以放心使用,网讯的RD6000SUPER就配了两个,用来飞40的油机,从没出过问题,跟真滑、性幻想不可同日而语。

网友(2004-02-23):

我觉得会不会和频率有关系呢?
好像 72m的卖得比较贵些,我想成本肯定也高些吧
不一定对,大家拍砖!

网友:

我的fubata 4YF和台湾GWS R6N在不拉发射机天线的情况下,地面距离不少于1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