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UTABA原装的充电器充电4VF什么状态算是充满?

楼主(2003-07-29):
我用的是1800MA的次时代镍氢电池,用原装的FUTABA 充电器,已经冲了24小时了,不知充满了没有?
那个FUTABA 的充电器上边写着 5W 的功率, 55MA的充电电流,有两个LED ,我第一次用,不知是不是充满了后那个 Tx 的LED 会自动熄灭?

从FUTABA 4vf 的电压表看,已经是超过10V了!

网友:

算算呗1800/55=32.72小时..哈..换充电器吧..
我的1300的找了个350ma左右的变压器充..由于不是恒流的..要充到5-6小时..

网友:

下面引用由荒野村夫2003/07/29 01:41pm 发表的内容:
我用的是1800MA的次时代镍氢电池,用原装的FUTABA 充电器,已经冲了24小时了,不知充满了没有?
那个FUTABA 的充电器上边写着 5W 的功率, 55MA的充电电流,有两个LED ,我第一次用,不知是不是充满了后那个 Tx  ...
FUTABA原带的充电器都是那种小的,需要自己去控制时间的充电器,那个灯是不会灭的,只有自己算好时间,我以前的做法是晚上插上冲早上拔掉,这得在遥控器没电的时候,最好还是换个好点的可以调节电流及自己保护的充电器,也不贵,对保护设备比较好。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the3rd-eye在 2003/07/31 09:55am 编辑]

我JR用的是自制的恒流充电器,便宜,特好用,电流设在350mA/600mA两档可选

在此图上稍作改动,换用整流全桥(好接线),滤波电容加大,电阻值也做了相应调整。

网友(2003-09-06):

谁有镍氢电池的充电曲线数据?
我一直想做个参数可调的自动快充、自动停的冲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