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射机的晶体

楼主(2003-07-30):
我的设备是FUTABA 4VF 72.15Mhz 如果换一对 40M的晶体,能不能使用?
如果不能,为什么?

网友:

 No!因为发射机主振级和接收机本振级的振荡线圈和谐振电容是按72MHz配谐的,并且用蜡封固了,只能在72MHz频段范围内选择晶体。当然,话不能说绝对了,如果有高频频率特性曲线图示仪(扫频仪)、示波器、频率计等仪器设备,自己动手改绕(40MHz频段)振荡线圈,重新选配谐振电容,将谐振曲线调到最佳状态,这样就能使用40MHz频段的晶体啦!但在纯业余条件下要想改制难度会很大哦。
题外话:既然已有72MHz频段的设备了,为何还要换成40MHz呢?
据我所知,许多大功率无绳电话的频率就在40MHz左右,35MHz频段离电视中频等又较近,易受到干扰,与此相比,72MHz频段的抗干扰性能应该算可以了。
lxd1954

网友:

上面的话太专业,我来点通俗的:
首先,你的做法是不对的。72M发射和接收时不能用40M晶体的。
要想用40兆晶体就要用40M的发射和接收
至于为什么不能用的原因:一句话发射、接收与晶体不同频。

楼主:

那么说,我换一对72M其他频率的晶体是可以用的? 例如 72.30

网友:

下面引用由荒野村夫2003/07/30 09:39am 发表的内容:
那么说,我换一对72M其他频率的晶体是可以用的? 例如 72.30
说对了!72M的可以配72开头的所有晶体,但是70M的就不能用了。。。。。

楼主: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