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ZH938A型遥控设备电路改制经验

楼主(2003-07-31):
振华遥控技术研究所近期推出的ZH938A型遥控设备采用了NE5044编码芯片,最多可作为七通道编码用.因此四通道可方便的改造为七通道. NE5044的1,2,3,4,5,6,7脚分别为各通道编码电压输入脚,15脚为芯片内基准电压输出脚,通过电阻分压控制各通道码输入端的电压变化,从而各对应通道脉冲宽度变化.一般设计为1/2基准(15脚)电压时通道输出脉冲宽度为1.5ms.电阻的取值主要依据操纵电位器的阻值及变化量而定.可参看电路原理图。

网友A:
我的938的线路板已经找不到了~~
就剩个壳了~~

网友B:
为什么打不开图片?

网友C:
振华的四通?玩船也用不了>4通道啊,反正飞机上别用。

网友D:
玩船 特别是 FSR 4通可不够用哦
我们都是用3810ADT来跑 啊 你看 方向、油门、主油针、压浪板1、压浪板2、混控一 混控 2 最少要6通 而且又混控功能~!
振动化 生产的东西只配玩小朋友的玩具车

网友C:
那只高放管C2314应该是37MHz,5W的管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