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频率的AM,FM的遥控设备会不会相互干扰

楼主(2003-08-08):
(无正文)

网友:

指定干扰!
同频的遥控设备一定互相干扰,只有象手机这种时分多址和码分多址方式才不会干扰。

网友:

9494!强的会盖掉弱的!

网友:

PCM可能会没事,但是PPM就一定有事

网友:

不论是pcm,还是am,fm只要是同频就会干扰,

网友:

我的PCM的JR MAX66ADT总是干扰朋友的同频的4VF(FM),而我的则不受他的干扰

网友:

pcm抗干扰能力强,但并不能保证不受干扰

网友:

下面引用由一郎2003/08/09 09:40am 发表的内容:
pcm抗干扰能力强,但并不能保证不受干扰
赞!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wuqu在 2003/08/11 07:31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08/08 12:00pm 发表的内容:
PCM可能会没事,但是PPM就一定有事
PCM和PPM只编码方式不同,它们发射的无线电波方式只有调频方式(FM)或调幅方式(AM)两种,所以同频率的肯定干扰.只是FM抗干扰能力大于AM.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jamber在 2003/09/05 10:56pm 编辑]

pcm和ppm传输的都是2值数据,用的都是FSK调频方式,即用的都是FM。
但是ppm是直接传输,pcm则加了通道头和校验信息,因而当其受到干扰时,错码会被监测出来,等待下一次重发信息。也就是说pcm的抗干扰性能强很多。
如果同频,ppm很容易被pcm干扰,而产生误动作;同时pcm也被ppm干扰了,但是pcm会发觉自己被干扰,而不接受哪些错误的数据,只是很多时候从表面上看来pcm似乎没被干扰。其实这时候pcm工作也是不可靠的,即使表面上工作正常,但是其动作反应速度明显变慢,如果干扰再厉害些,pcm往往不会误动作而是干脆“停机”不动作了。
(备注:以上论述只是针对航模遥控器而言,在其他的地方不一定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