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12V-1.5V点火电制作

楼主(2003-01-29):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小财神在 2003/04/29 01:36pm 编辑]

http://www.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15&topic=88

楼主:

我做的,不过有点问题:
接低阻抗6欧姆的火头时点不亮,电压自动降到0.5V,其他9欧姆火头就没问题,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因为317为了保持输出电压的稳定性.要求流过R2也就是的电流要小于5mA..这就限制了R2的取值<..这是书上的原话..具体怎么算得我不清楚..1000欧太大了..按照这个改一下试试看..C4用来消振和改善负载瞬态的响应..338和317一样都具有过载和过热保护...我没用过OS8号火头..不太清楚..按阻值算得电流可大很多..改改看吧. http://www.99diy.com/cgi-bin2/cgi-bin/topic.cgi?forum=15&topic=93&show=0

楼主:

麻烦了,他自己保护了,怎么办?

网友:

用DC-DC转换就行了.电子市场里多的是.

楼主:

那种转换的模块比较贵,而且一般最低转到3V,没有1.5V的!

网友(2005-04-06):
还是开关电源的好

网友:
用LM317l做稳压,用达林顿复合管做一个射极跟随器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
成都小财神  在 2003-2-20 04:21 PM 发表:

那种转换的模块比较贵,而且一般最低转到3V,没有1.5V的!

有低至2V的,须加长连接线降压。

网友:
用单片机搞安逸哦

网友:
ollie  在 2005-4-7 11:35 AM 发表:

用单片机搞安逸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