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UTABA六通的兄弟请进

楼主(2003-08-17):
我想改装一下我的4VF,已经按照网上的文章成功的改装了第五通道,现在还想继续发4VF的潜力,在不添加硬件的情况下增加第六通,国外的网站上有一个贴子曾经说6通的FUTABA 用的编码芯片也是FUTABA 6335 ,拥有六通的兄弟可否打开你的发射机,拍几张照片上来看看?
http://et.efly98.com/image/tips/t4vf01.jpg ,尤其是这部分,最好是电路板两面都拍下来,这样就可以分析剩下的两个同道的使用情况了。
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我的T4VF 已经成功的改装了第五通道,大小舵,熄火开关,如果能找到 6通的资料,岂不是可以再增加一个通道?
希望大伙帮帮忙,贴几张清晰的照片上来就可以了。
我改装成功后,全部资料上传共享。
第5通,熄火开关,大小舵的改装资料我已经和大家分享了。
大家可以查看我发表的帖子

网友:

加油啊~~~期待你早日改造六通成功~

网友:

t4vf改六通应该们问题,如果考虑用20元左右单片机的话,应该可以将其改成最多8通道,而且比例和开关都可改。但是有几个问题:
1、比例通道多了但是不能联动,就没有意义了。
2、另外,太多的开关通道是否有意义?
3、增加一个5通,很容易,再加的话可能就得用单片机了(具体电路我还没考虑仔细,6通也可能还不需要单片机),代价就上去了。
4、加了单片机,最麻烦的是工作可靠性肯定受影响。如果用cpld,代价就太高了。
可惜我现在刚离校,手头没工具,尤其是没有示波器,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我在青岛,谁能给我提供点设备啊??

楼主:

jamber  以后咱们可以多交流

网友:

荒野村夫,没问题。
你是还是工作,我今年刚参加工作!

楼主:

我也是参加工作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