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我的Futaba R149DP(36.290MHz) 接收机烧坏啦,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03-08-19):
[这个贴子最后由liaomw314159在 2003/08/19 10:40am 编辑]

今天没注意把电源插进了插舵机的1频道-------就------
大家帮忙看看吧,图中的小东西不是电容吧,不知道是啥东西,有同类接收机的帮我看一下烧坏的那个东东是啥型号(拆下来的有一个是好的,另一个烧坏的看不出型号)我该怎么办呀-----------      谁帮我上传图片呀?

网友:

我可以帮您瞧瞧,发到我的邮箱:ffut@163.com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liaomw314159在 2003/08/19 11:56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arnold2003/08/19 05:42pm 发表的内容:
我可以帮您瞧瞧,发到我的邮箱:ffut@163.com
图片已发到你的邮箱中,请帮忙看看。
   我后来检查发现,我自制两块接受机电池有一快的正负极接反了,所以就烧坏了一个胆电容,有同类接收机的朋友请帮忙拆开你的爱机看看,告诉我那个烧坏的胆电容数据(里面就两个胆电容,是黄色的、有黄豆大小,有两条腿,打开盖子就能看见),我这买不上呀

楼主:

我用一只10伏47微法的电容做替代品,接收机可以动作,昨晚试了一下距离,500米没问题,今天再试1000米的距离看看效果,其实一般飞直机也就1-200米,再远就看不清状态了。但不知这个替代品电容可有什么不良后果,有知道的同好请告知

网友:

您好!我已看到了。那两只钽电解完全一样,做电源滤波用,100微法。用47微法小了一些,会影响抗干扰能力。用电解电容完全可以替代,只不过体积大些,精度差些。另外,选择电容器的耐压要在电源电压的1.5倍以上。

楼主:

谢谢啦

网友:

从寿命、性能和可靠性的角度来看,最好还是用钽电容吧。
另外,如果确实是电源滤波还好点,否则强烈建议不要用电解电容。

网友:

最好用进口拆机件,用国产的当心点,我的就是用国产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