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110 是不是坏了!

楼主(2003-08-24):
今天新买了8节次世代
电池
,用CH-110充电,一切连接以后,显示正常,电池被识别,按下放电开关,放电正常,放电电流0.64A,估计放电时间又一个多小时,自动转入充电状态,由于电流旋钮开始是旋在最左端的即最小值,充电电流为0.01A,选择慢充,逐渐加大电流,增加到0.3A 时,电流突然为 -0.00 ,然后电池不能被识别,红灯闪烁.
断开电池,重新连接,显示电压为9.56V正常,充电电流为 -0.00 ,红灯闪烁,反复数次都如此,重新连接我现在正在用的电池,依旧不能被识别?
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
可能是充电器坏了哦。。。。。

楼主:
我这么不幸啊!
有没有厂家的电话?
我估计是电压识别电路有问题.

网友:
你在哪里买的啊?哪里买的找哪里保修啊。。。。

楼主:
是在你这里买的!

网友A:
请收留言

网友:
保修找我们,我们会负责帮助您解决这件事情。

楼主:
多谢了!!

楼主:
莫名其妙的好啦!
前几天和厂家的技术人员通的电话,对方很热情,帮我分析了各种可能的原因,我换了一条电源的输入线,直接焊接到电路板上,问题解决了,但我估计还有某个元件的热稳定不好,但排除了核心控制芯片损坏,具体原因我继续探索。
总体来说,电路板设计的不错,核心元件采用的是力源的PS1718B,1718B是力源(1718)的改进型单片机控制的专用充电芯片,在国内口碑不错,不明白,核心元件是土生土长的中国货,为什么要贴洋牌子?
印刷电路板上已经设计预留了2个自恢复保险电阻的位置,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安装,只是在输入输出端各安装了一个保险座,是为了方便还是节约成本?原配的保险是15A的,是不是有点大了?
还有一点,这个充电器也可以升级的,PS1718B自带电池温度控制电路,会根据电池的温度自动停止充电,需要在充电的电池盒上增加一个热敏电阻来检测电池是否达到最高温度。

网友:
好了就好!
热敏电阻用电脑主板配的可不可以啊?

楼主:
ftp://ftp.p8s.com/ic_tree/2618.pdf
这里可以下载到PS1718的数据手册。
数据手册中详细介绍了PS1718的使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