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f8如何加大舵机舵角到180度?或改舵机使舵角到180度?

楼主(2003-08-27):
请教ff8如何加大舵机舵角到180度?或改舵机使舵角到180度?

网友:

不大现实吧?加大到180度之后你的连杆就会卡住的!

网友:

是否可利用杠杆原理能达到.

网友:

连杆头部加一截自己绕的弹簧就可以了。

楼主:

能具体一点吗?谢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iiildj2003/08/28 08:05am 发表的内容:
能具体一点吗?谢了!
如图

用0.3或者0.5的钢丝绕制一截(长度自己边试边定)弹簧(象OS发动机的弹簧油针)固定在连杆顶部。舵机行程够的话就可以有180度的舵角,如果不够的话加大舵机摇臂长度。

楼主:

再谢了!

网友:

搞定没有?

楼主:

我的意思是舵机盘来回转180度

网友:

好象没这么大的角度吧。。。

楼主:

减小舵机里的电位器的电阻就可以!

网友(2004-01-04):

自己动脑想一想,舵机舵角由什么决定的,只需要改变一下就可以实现,在舵机上下点工夫吧

网友(2012-12-05):
没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