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电子元件的人回答个问题

楼主(2003-08-27):
什么型号的二极管能过10A的正向电流

网友:

1n4001~1n4007,耐压50v~1000v

网友:

电磁炉里的整流桥块是10A的.家电配件处有卖的.

网友:

这些电流都只有1A!只是耐压不同!

网友:

电磁炉里的整流桥块是10A的,直接连220V.耐压可以.

楼主:

我不要耐压大,50V就够了,具体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光枪枪2003/08/27 10:14am 发表的内容:
什么型号的二极管能过10A的正向电流

实在没有大的,就用几个并联好了。

网友:

上网查、到电子商店问,包你有满意的答案。1N400X结电流都是1A

网友:

去买肖特基二极管吧!大多是高速大电流的,样子象7805三端稳压。

网友:

sorry,搞错了!1N400X正电流都是1A,重复的峰值电流可以达到10A,瞬间峰值电流可以达到20A。如果要用多只二极管并联使用就要在每只上串联一只0.几欧姆的均流电阻,防止由于分摊的电流不平均而将其烧毁。

网友:

下面引用由arnold2003/08/27 05:43pm 发表的内容:
sorry,搞错了!1N400X正电流都是1A,重复的峰值电流可以达到10A,瞬间峰值电流可以达到20A。如果要用多只二极管并联使用就要在每只上串联一只0.几欧姆的均流电阻,防止由于分摊的电流不平均而将其烧毁。
Agree!

网友:

特基二极管你从开关电源中拆吧.坏的电脑电源中整流管.那管子电流很大有些能达到3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