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谁知道怎样加发射机功率?使距离从1000M=》3000M?

楼主(2003-09-04):
请教谁知道怎样加发射机功率?使距离从1000M=》3000M?

网友:

这个比较难,遥控那么远有意义吗?超过500米估计看都看不到了,如果用来遥控飞艇得用专门的遥控器了

网友:

我有一些人造卫星的发射电路,可能对你的想法有帮助,不过我没有DC和SCANER无法上图。

网友:

那好啊! 可以控制到月球上的飞船了!

网友:

1200W的PEP天线功率放大电路,不过它的工作电压要2.5kV。

楼主:

我可不想变成乌骨鸡!听说换个大功率管可以。

网友:

发射功率太大,无线电辐射对人体有不利影响!

网友:

要使距离增加三倍可能靠原来的发射管不够

楼主:

我说的就是换个大功率管

网友:

下面引用由iiildj2003/09/05 08:29pm 发表的内容:
我说的就是换个大功率管
不能简单的换个大功率管了事,还需要调整其工作点.

网友(2003-10-31):

功率增加一倍,控制距离只增加50%.也就是说,要使控制距离达到3000米,发射功率不是原来的3倍!应是原来的7到8倍!

网友:

教你一个简单又实用的办法:
在天线上加一个线圈。
可以在天线中部加(效率比较高),
也可以在天线底部加。
具体的线径和圈数要视你的发射频率而定。

网友:

换大功率发射管.提高工作电压.提高工作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