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帮手。这个东西怎样用?

楼主(2003-09-05):
应该接多大电阻,接在那里?谢谢。

网友:

这是什么东东? 你想做什么?

网友:

看不到图

楼主:

下面引用由荒野村夫2003/09/04 06:06pm 发表的内容:
这是什么东东? 你想做什么?
回老大。这个是机械调速的板,我不会用,买不起电子调速器,所以就用这个。

楼主: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09/04 06:19pm 发表的内容:
看不到图
财爷,你上面的两个上传地址我都打不开啊,所以就在别的地方上传

网友:

明白了!
看到了,那是个机械调速器吧

楼主:

是啊,但是不知怎么用啊。。。

网友(2004-01-04):

如果是驱动540,一挡得加一个10W 5欧姆电阻,一挡再加一个10W 5欧姆电阻,三挡直通,如果有到车,反向再加一套